求助!!!15系列单片内置A/D转换

楼主(2016-11-01):
各位大佬们,我最近在研究IAP15W4K58S4的内置ADC,根据STC公司的15数据手册,我写出了一个程序、但是、采集到的数据是固定不变的,这我就有点慌了、恳请各位帮忙!!
void delay_main(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adc_init()
{
        P1=0xff;
        P1ASF=0x08;
        CLK_DIV|=0X20;
        ADC_CONTR|=0X80;
        delay_main(80);
        P1M1=0x04;P1M0=0x04;
}
uint ADC()
{
        unsigned char DATA_H,DATA_L;
        ADC_DATA  =0;    //清除转换结果
        ADC_CONTR =0xE0; //保持电源开,设置转换速度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 =0xE3;
        delay(10);
        ADC_CONTR =0xEB; // 开转换开关 ,开始转换
        while(ADC_CONTR & 0x10==0);//查询转换是否结束,结束后读取结果

         ADC_CONTR &=0xE7;
         DATA_H=ADC_RES;
          DATA_L=ADC_RESL;

          ADC_DATA=DATA_H;
          ADC_DATA=ADC_DATA<<2;
          ADC_DATA |=ADC_RESL;
          ADC_CONTR=0x00;
          return(ADC_DATA);   //返回转化结果
}
void main()
{
        adc_init();
        init();
        delay_main(10);
        while(1)
        {
                ADC();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ADC_DATA/1000)+0x30);
                write_data((ADC_DATA/100%10)+0x30);
                write_data((ADC_DATA/10%10)+0x30);
                write_data((ADC_DATA%10)+0x30);
                delay_main(1000);
        }
}
这是程序、请各位大佬指出错误、谢谢!!

楼主:
两个延时程序名称不要在意、这些不重要!

网友A:
STC官方的例程你试过没有? 现成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官方的例程你试过没有? 现成的例程。

就是参考例程写的一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官方的例程你试过没有? 现成的例程。

手册里面那里也试过、

网友B:
write_data函数是什么?
输入信号是什么?
ADC_DATA数据有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参考例程写的一个程序、

你先直接测试官方例程吧,然后再改。都不测试一下,怎么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