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芯片焊接

楼主(2016-11-01):
该种封装是啥?可以手焊吗?

网友A:
这种可以手工焊的,也不难,很好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手工焊的,也不难,很好焊的!

非常感谢,请问这是啥种封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这是啥种封装?

半孔,邮票孔。

网友C:
俗称“邮票孔”,在PCB相应位置上布置尺寸合适的长方和椭圆焊盘,很容易焊接。也可以先焊到插针、排线之类的连接件上再与你的PCB相连。

网友D:
如果这种LGA封装都不能焊接,那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