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halt模式RTC定时唤醒

楼主(2016-11-01):
各位大神,最近在做stm8l的低功耗,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RTC定时从halt模式唤醒,程序从哪里执行,这个可以配置吗?我发现我的程序自动跳到main执行了。
2、halt之后ram数据保存吗

                                                          谢谢!

楼主:
RTC唤醒的是活跃停机模式,程序直接跳到main函数执行了,这是为什么,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表示没看懂你的问题,一般是在你halt下面一句开始执行的。

网友B:
就是从main开始执行的。

楼主:
RTC中断函数中使用了非法指令导致MCU复位了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在调用Halt模式时候保存一个指针,然后唤醒后,先去查找是什么类型的复位,如果是这种复位,就执行指针的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在调用Halt模式时候保存一个指针,然后唤醒后,先去查找是什么类型的复位,如果是这种复位,就执 ...

恩恩    stm8l有查看什么原因引起复位的,我看了一下确实是因为非法指令导致了复位

网友D:
在进入halt模式后的第一句执行。例如:
halt();
display();//从这句开始执行

唤醒后RAM是保留的。你先检查下是不是复位了。另外注意看门狗。可以配置stop模式下看门狗停止运行,默认是不停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