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4-20mA电压电流转换

楼主:
通过查资料自己做的电路
4.1V转4-20mA电路,运放用12V电源的话达不到20mA,换成24V就可以了,请问为什么?想要提高精度减小温漂该如何改进? 还有用R11调量程原理不是很懂,  请各位大神帮忙解释下

RO_I]10RM3N@J0X)@0@L5R9.png (46.49 KB )

楼主(2016-11-01):
还有对运放的选择有哪些建议,LM324或是其他

网友A:
你的电流回路:
1.不考虑Q1的CE、D1、R11的压降,只R7和RL就600欧了,流过20mA电流就12V压降了,明白了么?
2.R11起不到调量程的作用,只是限流,产生压降,造成带载能力下降
3.改变R7可以调量程,在电源满足情况下,RL上的电流就是 U1A同相输入端电压除以R7,其他自己计算
4.R3、R5、R6、R7、R8需要高精度低温漂电阻,这个影响电流精度,至于运放,要求不太高,本来就不是很高精度的电路,如果非要说注意项,就是运放必须能在单位增益时稳定工作,这个是重点,其他的比如低偏置电压和噪声,高抑制比,是通用的
我的水平就这样了

网友B:
4-20ma的电路搞这么复杂,另外电源12V输出达不到20MA是因为你负载太大,400R,.你换小点的负载肯定可以到20ma.

网友C:
此图的原理是怎样的?
U2a为何要正、负反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