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转】让STM8使用cosic编译器时显示ram flash stack占用信息

楼主(2016-11-01):
mapinfo v0.4 for cosmic map

功能介绍:
1. 对cosmic编译器生成的map文件进行分析,显示ram flash eeprom stack的占用量
ps:ram仅指ram变量(全局+静态+局部变量),不包括栈(stack)eeprom仅能统计由@eeprom定义出的变量或常量

2011-03-24:
1. 修正_Bool类型定义出的变量占用ram不正确的BUG
2010-10-28:
1. 增加堆栈占用(stack)显示
2. 增加对自定义(未定义)段的显示,一起统计到unknown显示

使用方法如下:
1. 将附件压缩包中的mapinfo.exe解压并解压到stvd的\安装路径\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中
2. 用stvd打开你的工程文件,在工程上点右键选settings...
3. 右侧的选项卡选择Linker,将category的下拉框选成output,然后在Generate Map file前打勾
4. 再将选项卡上选择到Post-Build,在下方文本框中新粘贴一行内容 mapinfo $(OutputPath)$(TargetSName).map
5. 点OK按键确定,菜单File->save workspace,保存工程
6. 重新编译下,你就能看到flash,ram,eeprom占用字节数了

网友A:
这个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 ? Win10 64位下能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 ? Win10 64位下能不能运行?

Win10兼容性还不是很好,
还是用Win7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10兼容性还不是很好,
还是用Win7吧!

你就不能编绎个64位的吗? 在win7 64位也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