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C/DC芯片稳压异常问题!

楼主(2016-11-01):
问题描述:
1、公司现使用一款DC/DC芯片max1776实现稳压到5V的目的,输入电压为7.2V—8.4之间(可开关控制),输出电压为5V只对avr单片机供电,实际功耗电流不大于30mA;产品应用原理图见附件1,芯片推荐原理图见附件2,芯片资料推荐外围器件值见附件3,芯片内部框图见附件4;
2、此电路在一款产品上已使用几年批量发货现场应用;今年发现一批货在现场使用过程中稳压5V输出异常;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相同(输入8v,输出8v),单片机供电异常;对输入电压关断重新上电一次后,输出正常为5V,单片机运行正常。重复开关20次输出电压未再出现异常。
麻烦请教各位大侠,此DC/DC电路导致出现此问题可能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A:
电路使用了几年并且批量生产过,基本可以排除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最大的可能是MAX1776这款料批次性问题,统计一下不良率,并按如下验证方法:
1、找几块不良样品板,用其他批次的MAX1776替代此批次IC,模拟是否出现相同问题,如果不出现,可能是IC问题;
2、拆下来不良IC,放到正常的产品上模拟,看是否能重现不良现象;如果重现,肯定是IC问题,找供应商麻烦吧。

网友B:
你买到的很可能是散新货.
30mA完全可以用LDO.成本低,可靠.

网友:
可能不是电路的问题吧,IC可能性能不良

网友C:
交叉验证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