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帮我看看这段程序的问题啊,看了好久,写的是

楼主(2016-11-01):
把数据传进e2prom,再读取的,一直找不到问题,p1是流水灯口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2^0;          //数据总线
           sbit scl=P2^1;          //时钟总线
          void delay()
          { ; ; }
         delay1()
         {
            uchar f;
                 for(f=1000;f>0;f--);
         }
          void start()           //起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da=1;
                        delay();
                        scl=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e()         //应答信号
           {
                           uchar i=0;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i++;
                        scl=0;
                        delay();

           }
           void write(date)                        //写入信号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                                 //读出信号
           {
                           uchar a,k;
                        scl=0;
                        delay();
                        sda=1;
                        for(a=0;a<8;a++)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delay();
                        return k;
           }
           void init()
           {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main()
           {
                           init();
                        start();
                        write(0xa0);           //地址
                        response();
                        write(2);                         //内部地址
                        response();
                        write(5);                         //数据
                        response();
                        stop();
                        delay1();
                    start();
                        write(0xa0);
                        response();
                        write(2);
                        response();
                         start();
                         write(0xa1);
                         response();
                         P1=read();
                        response();
                          stop();
                          while(1);

           }

网友A:
//至少需要改:

uchar read()    //读出信号
{
  uchar a,k=0;  //原来 uchar a, k;
  scl=0;
  delay();
  sda=1;
  for(a=0;a<8;a++)
  {
    scl=1;
    delay();
    k |=(sda<<a); //原来 k=(k<<1)|sda;
    scl=0;
    delay();
  }
  delay();
  return 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