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死就不会死级~~~求推荐 10000安级别的 电流控制器件

楼主(2016-11-02):
电压 800V~1200V 左右     导通工作时间 估计 1~10ms

目前只了解到有个 SCR  3000A .....

还有 IGBT 和 IGCT   视乎成本不一定能接受。。。。

我印象中有一种 防**, 还是什么高压放电管,  耐流也是极高的,  可以由控制级触发导通,非常廉价,

还有什么廉价的器件能推荐一些了,  继电器。。。就不考虑了

网友A:
不作死就不会死,这电流电压很危险啊

网友B:
你要那么大的电流来干嘛 ??

电镀厂的电流几万安培的电流,都没有问题的。

初级使用可控硅进行相位控制,进行调压。
次级也是使用多个二极管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那么大的电流来干嘛 ??

电镀厂的电流几万安培的电流,都没有问题的。

需要体积小~~~~  不打算上 变压器,    末端还要考虑移动使用,,,,,

楼主:
工作在脉冲过流到是能满足,  就是不太可靠,  成本 200、600的样子,  放电管印象中几块钱。。。现在一时找不出来叫什么名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体积小~~~~  不打算上 变压器,    末端还要考虑移动使用,,,,,

电磁狙击木仓, 还是火火包模拟训练模拟振动平台?

网友C:
否决前者, 大量等离子体喷射不利隐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作在脉冲过流到是能满足,  就是不太可靠,  成本 200、600的样子,  放电管印象中几块钱。。。现 ...

放电管能开不能关, 可控硅倒还有办法关闭

网友D:
并联吧

单体的这么大电流的很少

网友E:
这么大电流。。。太危险了。 建议转化为高压。。。而不是用大电流

网友F:
平板可控硅  淘宝有卖的  买过一个10ms10kA没问题

网友G:
10MW,还要移动,知道10MW的发电机多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0MW,还要移动,知道10MW的发电机多大吗?

这东西  一般都是用电容 放电

1kv的东西拿手里,LZ直接吓死

网友G:
1KV10KA1mS的器件应该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  一般都是用电容 放电

1kv的东西拿手里,LZ直接吓死

绝缘  作好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电流。。。太危险了。 建议转化为高压。。。而不是用大电流

需要的是电流~~~~产生强大的磁场。。。。啪啪啪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的是电流~~~~产生强大的磁场。。。。啪啪啪

。。。这磁场对人体都有影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磁场对人体都有影响的吧。

  不知道~~~~~    反正德国佬已经这么干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反正德国佬已经这么干了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C:
德国佬有一款新型火火包, 同一门火火包依次以5个角度连续发射5发火包弹, 5枚火包弹同时击中几十公里外的同一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国佬有一款新型火火包, 同一门火火包依次以5个角度连续发射5发火包弹, 5枚火包弹同时击中几十公里外的同 ...

火控系统~~~~

  先打高点在依次降低,

网友H: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火控系统~~~~

俺觉得奇怪的是, 那么大的后座力, 二战水平就能达到反复发射精度0.2密位(圆周的3万分之一)

楼主:
二战水平  就不知道了 ,  看看过近代美国的火**系统介绍,是这么实现同时饱和攻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