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新手关于SH79F161A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11-02):
这个IC的机器周期只有一个振荡周期,在没有修改系统时钟的时候,定时器计时选择系统时钟,计时的时间是不是比普通的51单片机要短?还有
void delay1(uchar ii)                 //延时140*iius
{
    uchar i;
    for(ii;ii>0;ii--)
          for(i=140;i>0;i--);
}
这个延时函数的大概延时时间是不是140us左右,看不懂汇编。。。有没有更好的延时方案,用定时器延时的话会不会程序容易跑飞~~

网友A:
这个是死循环延时,最好的方法是搞个IO出来用示波器测实际的延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死循环延时,最好的方法是搞个IO出来用示波器测实际的延时时间。

那定时器呢,采用的内部rc振荡,系统时钟没有分频,定时器源时钟采用的是系统时钟,那定时器产生一次加数的时间是不是只有1/12.3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定时器呢,采用的内部rc振荡,系统时钟没有分频,定时器源时钟采用的是系统时钟,那定时器产生一次加数 ...

那看你的系统时钟是多少?比如定时器时钟是1M,那就是1us计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你的系统时钟是多少?比如定时器时钟是1M,那就是1us计数一次。

谢了,搞定了,一开始没有到机器周期的问题~~走了好多的弯路~~话说你能指教下一般看IC资料的时候都要着重注意些什么地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搞定了,一开始没有到机器周期的问题~~走了好多的弯路~~话说你能指教下一般看IC资料的时候都要着重 ...

看电气特性和寄存器配置吧,说实话,玩IC的话,还是用到啥就看啥,多看多验证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气特性和寄存器配置吧,说实话,玩IC的话,还是用到啥就看啥,多看多验证最靠谱 ...

嗯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