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路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1-02):
请把图片作为附件上传后插入帖子中,完全没有图呢。

楼主:
增加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图片作为附件上传后插入帖子中,完全没有图呢。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图片加在后面了,谢谢版主提醒,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A:
电位器下面的电路没有画完,大的方向是,油箱液位检测,通过油箱里的浮子,带动电位器位置滑动,运放输出对应的电压,送入AD,表征液位。

楼主:
版主,我的想法是V_ADC2测试R11两端电压,V_ADC1测试R13上的电压,然后计算R13的阻值

网友A:
你是在自己设计,还是在**别人的东西?自己设计的话,哪要这么麻烦,电位器直接进AD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自己设计,还是在**别人的东西?自己设计的话,哪要这么麻烦,电位器直接进AD就好了。 ...

想借鉴一下别人的东西,但是没有完全弄明白,还请版主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把我5楼的基本原理看懂了,自己设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我5楼的基本原理看懂了,自己设计就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直接加一个串联分压电阻,然后采集电阻两端电压,但我还是想继续深入了解一下别人的设计,可惜运放基础太差,所以,请帮忙支支招

网友B:
运放负反馈,所以是线性应用,虚短、虚断就是成立的。
利用虚短、虚断原理把运放摘掉,剩下就是电阻网络的计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负反馈,所以是线性应用,虚短、虚断就是成立的。
利用虚短、虚断原理把运放摘掉,剩下就是电阻网络的 ...

输出还有一个放大倍数呢,我也知道虚短虚断,但是每次到自己分析,就有点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还有一个放大倍数呢,我也知道虚短虚断,但是每次到自己分析,就有点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

既然知道,就把运放摘出来。

虚短就是两点电压始终相等,虚断就是按真的断开来处理,输入输出用变量代替,
剩下不就是《电路》书上的电路吗?!

网友C:
你把图片放全了啊,这个关键部分(滑动变阻器后面的部分)看不到,没办法给你详细讲述

网友C:
帮你做了一下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图片放全了啊,这个关键部分(滑动变阻器后面的部分)看不到,没办法给你详细讲述 ...

滑动变阻器是我需要测量的部分,直接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做了一下你看看

我觉得你列的这个解答都有一个问题,VB的分压方程要考虑通过R12的电流,同样运放也有输出电流,所以你列的第二个方程,我觉得也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如果图中的稳压二极管都用上,应该测不出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做了一下你看看

仿真之后的数据和你这边列的等式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如果图中的稳压二极管都用上,应该测不出什么吧?

谢谢你的提点,D5那个稳压管确实要去掉

网友D:
1.该电路中D4 D5的选取击穿电压>=Vcc.
2.理论上Vcc-Vadc2=Vadc1;(严格说来有一点差别)(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复杂?)
3.(Vcc-Vadc2)/Vadc2*R11=R13;     即Vadc1/Vadc2=R13/R11;(应该没错吧!)既然都ADC了,应该后面不会有除法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