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AD1的作用及封装

楼主(2016-11-02):
最近在尝试制作5529的最小系统,但弄不明白P6.2引脚接的R_AD1的作用及封装,请问究竟是什么型号的哪种元器件?旁边的那个三角形又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A:
可以参考launchpad 5529的电路,P6.2没什么特殊的。不知道楼主的这个电路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B:
那是接地。

网友B:
普通的电位器而已。

网友C:
R就是电位器而已。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输入参考电压的

网友D:
这个都是地接口而已。

网友D:
元器件就是电位器。

网友E:
这个变阻器的好不好,,分压的

网友F:
P6.2是不是有ADC功能啊,这看着是采样的样子

网友G:
对的5529的P6口有AD功能,这应该是模拟采样实验

网友H:
5529的P6口有AD功能,这应该是模拟采样实验

很有可能,记得5529的P6口好像有ADC功能

网友I:
滑动变阻器分压,输入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