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些电阻电容在具体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6-11-02):
如题,以下是我关于电阻电容作用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耐心指点,谢谢!
1.在CPLD的芯片中,一些I/O口与Vcc之间接有10K的电阻,是上拉电阻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要接上拉电阻,作用何在?
2.同样在CPLD芯片中,TDI,TMS端口与Vcc之间有接上10K的电阻,TCK与DGNG之间也有接上10K的电阻,这作用是什么?
3.隔离光耦HCPL-063L的差分信号的正输入端与信号之间接有几百欧姆的电阻,电阻在这儿是防止信号上升沿过于陡峭吗,还是?电阻大小如何计算?
4.晶振电源与地之间并接的两个电容0.1uf和4.7uf都是滤波吗?还是各有自己的作用?
5.芯片NL27WZ16的正负输入端为什么要通过电阻与数字地相连接,与之相连的电阻大小如何选取?
问题有些多,但是都是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却很想懂的问题,希望大家可以说的详细,谢谢!

网友A:
1)形成固定电平(电位)
2)不清楚,看看手册,下拉,

1,2据说还有一定的防静电效果,阻抗改变了

3)光耦是传的电流信号
4)是的,截至频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