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电脑上的COM口占用这么多?

楼主(2016-11-02):
(无正文)

网友A:
这情况我也碰到过,是由于某种原因串口死机,就会多出一个使用中的串口.

不出现异常的情况也会出现.
假如有2种usb串口工具,假如电脑上有6个usb口,每个usb口都插一次usb串口工具,电脑就会多出12(2*6)个"使用中"的串口.

网友A:
没事,不影响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不影响正常使用.

会影响,比如说我的TCP/UDP调试工具,只支持COM 20以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影响,比如说我的TCP/UDP调试工具,只支持COM 20以内

没事,假如大于20,你可以强行指定一个小于20的串口编号.
原先使用这个串口编号的串口设备再次连接电脑后会重新安装驱动,使用另外的串口编号.

有强迫症的话,可以把所有"使用中"的串口编号都指定一遍,就和别人电脑一样了.

网友B: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    里面记录着你的哪个vendor id,product id ,serialnumber的USB转串口,在哪个usb口上插过,当时的名字叫COM几。 都删了就没有了。这个风险很大,删多了系统就启动不起来了。没有做过驱动的同学请绕行。

网友C:
刷手机刷的。

网友D:
删除某个注册表项,立刻就全部解除了,,具体哪个你上网搜

网友E:
指定一个使用中的也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F:
删掉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使用中的意思是:注册

网友G:
一般重启一下就没了的啊

网友H:
不用在乎.可以删掉.复杂一点.网上搜

网友I:
这些都是以前用过的串口,系统会自动记录下来,要删掉也很简单:
1、设置一个环境变量: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值为 1。
2、打开设备管理器,在“查看”菜单中选择“显示隐藏的设备”,然后在下面的设备显示窗口中的“端口(COM 和 LPT)”中,删掉那些灰色的项目即可。

网友J:
试试这个,自己人改的~~~

网友J: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
"ComDB"=hex(3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最后转为reg格式吧

网友K:
个人经历,使用USB转串口,接上USB1,装好驱动,认为COM3,下次接上旁边的USB2,自动装驱动,认为COM4,再再下次使用,接回USB1,结果认为COM5,
当然,那是很多年的事了,估计现在这样的BUG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