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3做FFT算出频率和实际有偏差

楼主(2016-11-02):
STM32F303的ADC采样后做FFT算频率,ADC时钟72M,采样间隔74个ADC cycles,采样频率约972.972K,大于那奎斯特采样要求,采样数量1024个点,信号源信号频率200K,3.00Vpp,offset1.65Vdc,实际算出来频率190033.593750,为什么FFT结果差了约10K,而且采样频率越低,算出来的准确度还高些,高了反而差距大?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DAC1_Init();
  MX_TIM2_Init();
  MX_ADC1_Init();
  MX_TIM3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Base_Start(&htim2);
        HAL_TIM_Base_Start(&htim3);
////        HAL_DAC_SetValue(&hdac1, DAC_CHANNEL_1, DAC_ALIGN_12B_R, 0);
////        HAL_DAC_Start_DMA(&hdac1, DAC_CHANNEL_1,(uint32_t*) Sine, 32, DAC_ALIGN_12B_R);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ADC_SINGLE_ENDED);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 ReadData, Num);

////        HAL_ADC_Stop_DMA(&hadc1);
//        HAL_DAC_Start_DMA(&hdac1, DAC_CHANNEL_2, (uint32_t*) ReadData, Num, DAC_ALIGN_8B_R);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2, (uint8_t*) ReadData, Num);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0x11, 1, 0xFFFF);
//        printf("\r\nADC was Down!\r\n");

        for(int i=0;i<Num;i++)
        {
                ADC_ConvertedValue[2*i]=(float)(ReadData&0xFF)*3.3/256;                                        //将ADC取到的值转化为0-3.3的电压值,为实部
                ADC_ConvertedValue[2*i+1]=0;                                                                                                    //虚部为0
        }

//        for(int i=0;i<Num;i++)
//        {
//                ADC_ConvertedValue[2*i]=(float)(ReadData&0xFF);                                        //将ADC取到的值转化为0-3.3的电压值,为实部
//                ADC_ConvertedValue[2*i+1]=0;                                                                                                    //虚部为0
//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ADC_ConvertedValue, ifftFlag, doBitReverse);

        arm_cmplx_mag_f32(ADC_ConvertedValue, testOutput, Num);

        for(uint32_t i=0;i<Num;i++)
        {
                printf("fft_outputbuf[%d]:%f\r\n",i,testOutput);
        }
        testOutput[0]=0;
  /* Calculates maxValue and returns corresponding BIN value */
  arm_max_f32(testOutput, Num/2, &maxValue, &testIndex);

        Frequence = (((float32_t)testIndex+1)/(float32_t)Num)*(72000000/74);

        printf("maxValue is %f\r,corresponding BIN value is %d\r,frequence is %f\r\n",maxValue,testIndex,Frequence);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ADC   8bit改到12bit准确度一下子提高了  现在基本只差2K了,信号源幅度降到100mV也很准,什么原因?按理位数变化影响不会这么大

网友A:
ADC的采样电路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你先看看你踩到的值是不是对的.或者说看看直流分量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采样电路有没有问题呢?

ADC用的是STAM32内置的

网友C:
能整工程打包

网友C:
能整个工程打包上来?

网友D:
FFT 如何计算频率 ?  好像 FFT不是用来计算频率的吧, FFT是把频域 转 时域的。

因此  楼主 的  基本原理 都没有弄清楚!  大错特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FFT 如何计算频率 ?  好像 FFT不是用来计算频率的吧, FFT是把频域 转 时域的。

因此  楼主 的  基本原理 ...

呵呵

网友E:
采样率得是被测频率的4/8/16/32……倍才能计算精确,否则会有频谱泄露,如果能满足整数倍,那就用dft

网友F:
时钟及采样点的误差引起的。

网友D:
楼主真是很傻很天真。
FFT的结果   就是频域的 模。 就是你的采样率 FS 扯蛋的关系。 这个是理论的扯蛋关系, 实际的中断,ADC保持,转换时间。。。。。够你TMD从扯蛋的。

因此,用FFT方法计算频率的人,都是很傻很天真的 小学生。
你的公式 死定的就是   2/1024 *  FS

这里 你 测量出真正的FS频率。就不会有什么误差。 这个靠测量,而你的参数是72MHZ  74个ADC 设置,按理想计算的就是 那个FS,
因此 计算出来就是 190K,

呵呵。 真实的FS是多少? 你可以反推算出来的, 因为你知道你的信号是200KHZ,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不确定你的信号是多少情况下呢?我问你,如何计算?

网友G:
楼猪,现在弄啥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