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win7串口只能发,不能收,怎么解决?

楼主(2016-11-02):
我的电脑硬盘坏了,换了硬盘,用360的"一键装机"装了个win7系统.

我有2种USB转串口工具,在电脑上用了多种串口软件,都是只能发,不能收.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驱动程序版本与芯片不对应。

网友B:
驱动的问题。或者拆开量信号

楼主:
现在win7下用虚拟机装了winXP,在winXP下使用正常.

网友C:
量一下波形把。。。直接能确定问题所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波形把。。。直接能确定问题所在位置

量哪个点的波形?

可以肯定硬件和连接没问题.因为在win7下虚拟winxp完全正常.
win7下只能发出,不能接收.是不是可能是某个win7设定屏蔽了串口接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量哪个点的波形?

可以肯定硬件和连接没问题.因为在win7下虚拟winxp完全正常.

就测量串口发射和接收的引脚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测量串口发射和接收的引脚波形

前文说了,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只是win7下能发不能收,WIN7虚拟XP下都是完全正常的.
TXD(RXD)波形在win7和winxp下也是完全一样的.

换USB转串口工具情况同上,换了多款串口软件情况同上.

然道我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文说了,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只是win7下能发不能收,WIN7虚拟XP下都是完全正常的.
波形也也是完全一样的.

我没了解到位 抱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ca9e900102w9yv.html
你参考一下 看能不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了解到位 抱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ca9e900102w9yv.html
你参考一下 看能不能有用 ...

谢了.你这个链接不知道怎么用.
有没有修改下win7的某个设定就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了.你这个链接不知道怎么用.
有没有修改下win7的某个设定就解决的?

身边都win10的电脑。。。没遇到你这个问题
不行就换串口调试助手试试。
不排除软件在win7下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