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成输出文件和宏定义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11-02):
1.代码写的差不多了,应该输出什么文件供生产部量产烧写?用什么烧写软件和烧写器?
2.不同型号的产品需要不一样的代码,怎么输出一个文件就可以适配多个产品,可以在烧写的时候编译不同区域的代码?@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宏定义怎么实现三段代码的选择?
可以通过判断宏定义是否被定义,宏定义的真假,来编译不同的代码,但是貌似都只能两端代码选其一。
#define DEBUG 0
            main()
            {
                #if DEBUG
                    printf("Debugging/n");
                #endif
                    printf("Running/n");
            }

怎么实现三段代码选其一呢?没看到可以判断宏定义的值是多少,来决定编译区域的。
#define DEBUG 1
main()
{
#if (DEBUG==1)//这样可以?
printf("Debugging/n");
#if (DEBUG==2)//这样可以?
printf("Debugging/n");
#endif
printf("Running/n");
}

网友A:
你用的还是tiva系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还是tiva系列吗?

是的啊,这不是快完了么,要生成最终文件了。我有三个版本,能不能用宏定义写选择编译的部分,然后只生成一个输出文件,然后在生产人员烧写的时候,用软件输入一个参数,就可以把文件编译成相应的版本。
STM32是我下一个要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啊,这不是快完了么,要生成最终文件了。我有三个版本,能不能用宏定义写选择编译的部分,然后只生成 ...

嵌套一个ifdef就能实现三个状态了

网友B:
#if (DEBUG==0)
编译的语句1
#elif (DEBUG==1)
编译的语句2
#elif (DEBUG==2)
编译的语句3
#endif

网友C:
这个执行逻辑没错误?

网友D:
你为什么不这样定义呢?
#define out  "Debugging/n"
直接修改后面的字符就好了。

网友C:
以前也就是#ifdef 这个还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嵌套一个ifdef就能实现三个状态了

可以了,写好了,这个代码以后要交给别人烧写,修改一下宏定义就可以适配不同的产品。但是我怕其他地方被他们改错了就不好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其他地方的代码锁死,不能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DEBUG==0)
编译的语句1
#elif (DEBUG==1)

谢谢啊,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写好了,这个代码以后要交给别人烧写,修改一下宏定义就可以适配不同的产品。但是我怕其他地方被 ...

把能生成lib文件的部分都生成lib库,最终只剩下主函数能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能生成lib文件的部分都生成lib库,最终只剩下主函数能修改

呃。。没有只留下几行代码可以修改的方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写好了,这个代码以后要交给别人烧写,修改一下宏定义就可以适配不同的产品。但是我怕其他地方被 ...

新建一个Config.h作为宏配置文件,其中添加需要的宏定义。
在需要选择性编译的文件头引用该文件即可。

除了Config.h以外其它的.c和.h都设为只读属性,就不会被修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没有只留下几行代码可以修改的方法么

没有。只要别人能看到,总有修改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一个Config.h作为宏配置文件,其中添加需要的宏定义。
在需要选择性编译的文件头引用该文件即可。

怎么设置成只读啊。。文件右击属性里?

网友E:
多个#if效果怎么样?

网友E:
用的什么编译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个#if效果怎么样?

可以啊,每个#if搭配一个#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编译器呢?

CCS啊

网友F:
这样能实现debug的输出吗?

网友F:
我觉得这样的嵌套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G:
#if (DEBUG==1)//这样可以?
printf("Debugging/n");
#if (DEBUG==2)//这样可以?
printf("Debugging/n");
#endif
printf("Running/n");

这样实现切换了?

网友G:
嵌套的#ifdef会不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H:
嵌套以前没用过,调试函数就两个。

网友H:
可以使用串口输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if (DEBUG==1)//这样可以?
printf("Debugging/n");
#if (DEBUG==2)//这样可以?

可以的,你在ccs里写一段试一下就知道,未生效的代码段有灰色底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还是tiva系列吗?

Tm4C123G单片机的IO设置为输入后,能不能设置PINRead默认为1?现在默认是0。
我现在有个设备,正常的时候输出是0,不正常的时候是1,接到了单片机的一个IO上,就有一个问题了。
不接设备,引脚读取也是0,正常的时候也是0,没法判断是未连接设备还是设备正常。。。
如果能修改成默认读取到1,那插上设备后正常工作就是0,不插就是1,不正常也是1.代码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m4C123G单片机的IO设置为输入后,能不能设置PINRead默认为1?现在默认是0。
我现在有个设备,正常的时候 ...

输入状态悬空的io,读取到的电平信号受外界电磁信号的影响。也就是说有可能是1,也可能是0.
这类问题一般从硬件上解决,也就是在未接设备时,也要给io一个具体的状态(上拉或下拉)。
你查一下datasheet看这个io有内部上拉电阻吗,有的话就容易解决了。没有的话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状态悬空的io,读取到的电平信号受外界电磁信号的影响。也就是说有可能是1,也可能是0.
这类问题一般 ...

明白了,我去看看,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为什么不这样定义呢?
#define out  "Debugging/n"
直接修改后面的字符就好了。 ...

把一个引脚配制成输入,且配置成默认读取为1,是不是要配制成上拉引脚,弱上拉是不是悬空的时候读取到就是1了?用以下两句代码实现,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不对,该如何写呢?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4);//使能PF4为输ru、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4,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STD_WPU);//PF4有弱上拉。

另外一个问题:
以下是我找到的关于引脚配置的一段话,是不是意思是GPIOPadConfigSet如果配置给已经配置为输入功能的PIn,那么该语句的作用仅仅只是配置为上拉或者下拉?
. For pin(s) configured as input ports, the pad is configured as requested, but the only real
effect on the input is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pull-up or pull-down termin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状态悬空的io,读取到的电平信号受外界电磁信号的影响。也就是说有可能是1,也可能是0.
这类问题一般 ...

把一个引脚配制成输入,且配置成默认读取为1,是不是要配制成上拉引脚,弱上拉是不是悬空的时候读取到就是1了?用以下两句代码实现,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不对,该如何写呢?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4);//使能PF4为输ru、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4,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STD_WPU);//PF4有弱上拉。

另外一个问题:
以下是我找到的关于引脚配置的一段话,是不是意思是GPIOPadConfigSet如果配置给已经配置为输入功能的PIn,那么该语句的作用仅仅只是配置为上拉或者下拉?
. For pin(s) configured as input ports, the pad is configured as requested, but the only real
effect on the input is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pull-up or pull-down term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