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仿真为何char型变量不能显示??

楼主(2016-11-02):
之前一直用keil,刚用IAR仿真stm8,好不容易找到仿真时实时刷新变量,现在发现char型中断变量添加到watch里面出现ERROR。请教如何解决?是否没有进入中断就不能显示__interrupt void UART1_R_OR_IRQHandler(void)
变量在串口中断里

网友A:
不是全局变量

网友B:
定义成全局变量试试看;

网友C:
IAR下函数内变量,只在执行该函数,并且该变量使用未结束时,才会提示该值;
另外即使在函数内,一旦结束对该变量的操作,会立即被释放的,WATCH里面就没有该变量对应的地址了
可以改成全局变量,全局变量是占用独立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R下函数内变量,只在执行该函数,并且该变量使用未结束时,才会提示该值;
另外即使在函数内,一旦结束对 ...

恩。这个问题搞定了,st8s003f3这个芯片的b4,b5脚为啥不能配置为输出,可知否,其余的都配置成功了。

楼主:
搞了一下午,算是熟悉了,stm8s这个单片机的输入,输出,输入检测,串口都调通了,还剩中断了。还有谁知道,b4,b5脚为啥配置为输出上拉高,为什么会不成功呢?其余的io配置都正常。

楼主:
配置代码如下://output gpio configuration
  PB_DDR = 0xff;
  PB_CR1 = 0xff;
  PB_CR2 = 0x00;
  PB_ODR^=0xff;

网友D:
看到括号里那个T了没,这表示它只支持开漏输出,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E:
楼主 stm8的片子的引脚如果有HS 那表示有推挽输出,如果没有的话就像楼上说的 只有开漏输出,如果想输出高电平,要在MCU引脚外面加上拉电阻~

网友F:
字好大,辣眼睛。。。。。

网友G:
看到已经解决啦,我就不说话啦,悄悄地溜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括号里那个T了没,这表示它只支持开漏输出,不能输出高电平。

原来如此,多谢!官方文档实在太多,100多页我也没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stm8的片子的引脚如果有HS 那表示有推挽输出,如果没有的话就像楼上说的 只有开漏输出,如果 ...

多谢,之前没用过,还不清楚有这个含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之前没用过,还不清楚有这个含义

客气 加外上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