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TM8入门资料】第六讲 STM8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6-11-02):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资料

第六讲    STM8单片机最小系统

目 录
6.1概述        2
6.1.1 STM8S单片机最小系统电源        2
6.1.2 STM8S单片机最小系统复位电路        3
6.1.3 STM8S单片机最小系统时钟        3
6.1.4 STM8S单片机最小系统参考电压        4

6.1概述
STM8S单片机要想正常工作,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外部条件:
电源3.3~5V,电源地;
复位电路,低电平有效;
外部晶振(可以选择内部晶振);
模拟量参考电压
6.1.1 STM8S单片机最小系统电源
芯片需要外部提供3.3V到5.0V的稳定电源。芯片内部的电源管理系统在正常工作和低功耗模式下为内核提供1.8V的参考电源。芯片能够监测外部(3.3V)和内部(1.8V)电源掉电。
     电源VDD和VSS电源引脚上,建议加上退耦电容(10uF电解电容和0.1uF瓷片电容)在用电源对VDDIO_x和VSSIO_x的引脚上,建议加上退耦电容(10uF电解电容和0.1uF瓷片电容),或者至少加上一个0.1uF瓷片电容。若在电路中,有用到外部的设备(如FLASH,24C02等),建议在其电源上加上退耦电容(10uF电解电容和0.1uF瓷片电容)。或者至少加上一个1uF瓷片电容。Vcap引脚是STM8S系列MCU内核供电电源的引出脚。
    为了保证内核能够正常运行,必须在Vcap引脚加去耦电容,并且要求距离MCU越近越好。在参考手册上,对这个去耦电容的要求是470nf,考虑到有些电容的偏差比较大,我们建议这个引脚上的电容取680nf~1uF 比较合适。注意不能使用电解电容,其较差的高频特性不适合用于此处。

6.1.2 STM8S单片机最小系统复位电路
STM8S单片机内置上电复位(PRO),所以STM8S单片机可以不设置外部上电复位电路,依然可以正常复位,稳定工作。但一般情况下都设置外部复位电路,这样人为操作方便,更好的管理单片机工作系统。请注意,STM8S单片机是低电平复位。
6.1.3 STM8S单片机最小系统时钟
1、STM8SSTM8可以选择三种时钟源:HSI(内部高速时钟)、LSI(内部低速时钟)、HSE(外部高速时钟)
2、STM8复位电路设计
STM8单片机内置上电复位(POR),所以,STM8单片机可以不设外部上电复位电路,依然可以正常复位,稳定工作。若是系统需要设置按键复位电路,那么注意,STM8单片机是低电平复位,
3、STM8单片机内置RC振荡电路。出厂时,未进行时钟源设置的STM8,其时钟源使用的是内部16M高速RC振荡器,然后经过8分频则是2M频率。通过程序对寄存器的设置,可以设置MCU的内部RC振荡频率。例如:4M、8M等。不过,内置RC振荡,在一致性方面存在差异,它因生产的批次有所差异,亦与温度等因素有较大的相关性。所以,在一些对时钟要求较高的场合,如:精确定时,RS232通信等,这些场合,建议使用外部的晶振方式。
6.1.4 STM8S单片机最小系统参考电压
    前面我们讲每对VDD,VSS只见都必须加去耦电容。若VDD,VDDIO,VDDA 是相邻的,则可供用一个去耦电容。例如,上面原理图中的引脚7和引脚8可以供用一个去耦电容。
    在部分封装的MCU上,可能会有Vref+和Vref-引脚。这两个引脚的输入电压是ADC模块的参考电压。在没有这两个引脚的MCU上,这两个引脚是在MCU内部直接连接到VDDA 和VSSA 上。如果有外部电路提供参考电压,需要注意Vref+和Vref-的电压必须在VDDA 和VSSA 的范围内,
            例如:对于STM8S208 来说:
            2.75V  < Vref+ < VDDA
            VSSA  < Vref- < 0.5V
     Vcap引脚是STM8S系列MCU内核供电电源的引出脚。为了保证内核能够正常运行,必须在Vcap引脚加去耦电容,并且要求距离MCU越近越好。在参考手册上,对这个去耦电容的要求是470nf,考虑到有些电容的偏差比较大,我们建议这个引脚上的电容取680nf~1uF 比较合适。注意不能使用电解电容,其较差的高频特性不适合用于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