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一些电路问题

楼主(2016-11-02):
     图1                  图2                                    图3

本人是小白,最近在看三极管的一些电路,有3张简单的电路图,分别是接3.3v的单片机P1.1,P1.2,P1.3的,就是搞不明白在BE级接了一个电阻和电容,或者只接了一个电阻,这些情况各自有什么特点,与不接又有什么区别,最好能带我算一遍这些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老司机带带我!

楼主:
有没有老司机

网友:
电阻是提供偏置电流的,电容估计是滤波的另外你电容上标注104K是啥意思 一般104就可以了 建议你去看看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楼主:
电容104是容量,K是表示精度的,我就想知道三极管Ib的电流是多大,并且他是工作在什么区

网友A:
你的这些三极管应用都是开关作用的,你看一下电路用的单片机是不是51,是的话,这三张图你都不用学了,画图的人水平太烂了,烂到可以重修。

你还是自己看标准的三极管开关电路就好了。

遵守规矩
遵守规矩

楼主:
就拿图2来说,加入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为3.3V,那么Ib是不是这么算:(3.3-0.7)/10K-0.7/10K=0.19mA.
然后怎么看他工作在什么区呢?Ib算的对吗?

网友B:
图一中Ib算得很标致。

网友A:
错的,图2里面是IO输出的高电平,减三极管be压降,减LED的正向压降,剩下的电压除以R9,就是Ib,说他做得烂,是因为51单片机灌电流负载能力比拉电流负载能力好,所以肯定优选灌电流负载,而且这里做成了射极跟随器,把R1挪到下面来,另外两个电阻根本就可以不要,你说设计这个电路的人是不是功底不足啊。

网友C:
没研究过模电书?

网友D:
哪本书上的?撕了吧

网友E:
好好看看书,基础部分,对你有帮助

网友F:
别人纠结的是三极管放大,你居然纠结的是三极管开关,看看基础吧,有些电阻,用的是经验值!

楼主:
模电真难学

网友G:
同是小白,共同努力~

网友H:
下拉电阻的作用防止单片机上电瞬间误动作

网友I:
这些三极管都是作为开关使用的

网友J:
雪梨了,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K:
三张图都可以工业应用,不过上二图好,下图差,BE加电阻是为了抗干扰和漏电流,说电路设计的烂的人肯定是个新手,没有实际经验,不能设计工业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张图都可以工业应用,不过上二图好,下图差,BE加电阻是为了抗干扰和漏电流,说电路设计的烂的人肯定是个 ...

这确实是工业应用的,看来高手在这里!

网友L:
多看看基础知识,这些都是最简单的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