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升压3V的IC...哪家有?启动电压越小越好..低功率

楼主(2016-11-02):
升压3V的IC...哪家有?启动电压越小越好..低功率..
负载约0.015W....单片机工作,点个LED灯就好了...当然能更大也没关系 .
===..主要是升压启动电压要低些..比如0.5V能正常升压到3V
谢谢大家

网友A:
0.5V能正常升压到3V

你的0.5V的供电电源来自哪里???

你是故意出难题考一下大家,还是真的有这个需求 ???

网友B:
什么电源哪?一般如果是电池,能够到0.8V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V能正常升压到3V

你的0.5V的供电电源来自哪里???

是有需求.....温差发电.....
目前如果温差只有20度的话...电压0.7V左右...升压就没办法工作...
如果温差更小就...电压更低..就没办法工作了.

网友C:
有难度  我们最低只能做到 0.9V 启动

网友D:
考虑定制电源板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有需求.....温差发电.....
目前如果温差只有20度的话...电压0.7V左右...升压就没办法工作...
如果温差 ...

3组串联

楼主:
这个方法有想过,但是成本就高了

楼主(2016-12-15):
奇怪...怎么在这里....没人用过能量收集IC....===LTC3105和BQ25505
我找了一个月终于找到了这两个IC...可以实现低到0.3V直接升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奇怪...怎么在这里....没人用过能量收集IC....===LTC3105和BQ25505
我找了一个月终于找到了这两个IC...可以 ...

这两颗单价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颗单价很高吧

是啊..单价高....有便宜的推荐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单价高....有便宜的推荐不?

抱歉没有喔,还有就是你电池供电的话,电池电压下降到0.5V时,电池的内阻也很大了吧,不知道还能否输出足够的电流?

网友G:
找个锗三极管构成自激BOOST,原理上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奇怪...怎么在这里....没人用过能量收集IC....===LTC3105和BQ25505
我找了一个月终于找到了这两个IC...可以 ...

不是没人用过,只是价格问题,不推荐而已,
所以才问你要不要定制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没人用过,只是价格问题,不推荐而已,
所以才问你要不要定制电源板 ...

怎么样的定制电源板?
望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