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屏切换显示怎么做,有什么思路

楼主(2016-11-02):
由于想做到2块ARM核心板在同一块底板上做为主备机使用,屏是40PIN的接口已经在地板上,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2块ARM板的显示坐到随ARM核心板切换来做到切换?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2台设备怎么共用一个40pin的显示屏

网友A:
数字开关.FPGA.都可以做到.

网友B:
类似片选?

楼主:
可以这么想把。。。

网友C:
共用接口还是分开驱动的?
公用接口要外加片选和信号选择电路,FPGA是个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用接口还是分开驱动的?
公用接口要外加片选和信号选择电路,FPGA是个好选择 ...

FPGA是因为速度快的原因吗,一般的单片机不可以?

单片机?别的不说,一般的单片机有这么多IO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FPGA是因为速度快的原因吗,一般的单片机不可以?

FPGA相当于电路,和MCU是两个东西 对时序各种东西的控制是最合适的 建议还是FPGA 如果再加MCU也可以啊 一个MCU控制一个屏幕。。。通过切换MCU来切换屏幕 也是一个方案

网友D:
两块板子共用一块屏,
有必要这么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块板子共用一块屏,
有必要这么抠吗!

不是控制成本,2块CPU 做到主备的功能

网友E:
上面都是不差钱的主.用几个逻辑芯片不行么?数字多路复用器, cd4069....

网友F:
用一片CPLD 足以,EPM240T100C5,有 80个引脚够你用的了。才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都是不差钱的主.用几个逻辑芯片不行么?数字多路复用器, cd4069....

大哥,能简单讲下怎么用吗,什么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相当于电路,和MCU是两个东西 对时序各种东西的控制是最合适的 建议还是FPGA 如果再加MCU也可以啊 一 ...

一个MCU控制一个屏那就不是 公共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哥,能简单讲下怎么用吗,什么思路

多路复用器就类似继电器,只能接通一路.你看芯片手册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MCU控制一个屏那就不是 公共屏了。

哦 理解错意思了。 淘宝上有个东西叫集线器。
多个主机共用一个显示器。 你可以参考那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理解错意思了。 淘宝上有个东西叫集线器。
多个主机共用一个显示器。 你可以参考那个方案 ...

是ARM9上的40PIN的屏 什么4.3寸之类的小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ARM9上的40PIN的屏 什么4.3寸之类的小屏

嗯 不影响 物理层是共用的,逻辑上区分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不影响 物理层是共用的,逻辑上区分开就好了

谢谢,我去研究下

网友G:
用开关切换----将LCM的信号pin在A和B两块板子之间切换.

网友H:
共用接口还是分开驱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控制成本,2块CPU 做到主备的功能

好吧好哦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共用接口还是分开驱动的?

公用接口,分开驱动,当哪块CPU运行就显示哪块CPU上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片CPLD 足以,EPM240T100C5,有 80个引脚够你用的了。才几块钱。

要120引脚吧?   2个40进,1个40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不影响 物理层是共用的,逻辑上区分开就好了

这种集线器不是串行并入的吗,我这是2个40PIN进,一个40pin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路复用器就类似继电器,只能接通一路.你看芯片手册去.

40PIN  要用40个CD4069?  CD4069手册上没看到有复用器的这种用法,主要还是非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40PIN  要用40个CD4069?  CD4069手册上没看到有复用器的这种用法,主要还是非门啊 ...

那就是我记错了..
http://www.ti.com.cn/product/cn/CD4052B/datasheet
cd4053...你搜多路复用 很多公司有,cd 系列比较老

网友I:
  使用串口屏幕~~~  独立一个MCU来控制显示   显示内容通过 协议 传给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串口屏幕~~~  独立一个MCU来控制显示   显示内容通过 协议 传给屏幕

准备采用别人的ARM9 cpu。是40pin的接口屏,不是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