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3.6V降到3V的稳压芯片

楼主(2016-11-02):
求推荐一款3.6V降到3V的稳压芯片

网友A:
其他指标呢

网友B:
你可以通过二极管直接产生压降

网友B:
LM2596这个芯片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通过二极管直接产生压降

二极管压降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压降是不是不稳定啊

挺稳定的,一般用还行

网友:
XC6202
以前的用锂电(3.5-4.2V)供电的MP3用得非常多。

网友D:
电流有要求吗,搞个LDO,二极管受电流/温度影响较大

网友E:
没什么要求还搞什么?随便找个3V的LDO不就好了?

压差、电流、封装、价格、货源都不看?

网友E:
压差怕是不够吧。

网友F:
好像是0.3v压差 他这个有0.6呢。至少,有些国外原厂的ldo是0.3的。

网友G:
可以电阻降压。

网友G:
Ti有这个样的 芯片,你去选型找找。

网友:
这么低压降只能是DCDC吧

网友:
可以使用两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
去TI的webench这个工具试试。

网友:
LDO不能满足要求了,压降太低。

网友H:
9183超低压差LDO

网友I:
LDO就是专门干这个用的。
TI的有RH5RL30AA,国产的可以选LN1121。
压差200mv以上即可,像这类LDO的特点就是工作电流不能太大,一般都在80~120mA以内。

网友J:
二极管降压。

网友J:
二极管实现0.6V压降特别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二极管实现0.6V压降特别简单。

我试了两个二极管串,只降了0.45V,而且上电瞬间电压不稳定

网友K:
这个低的压降怎么实现的

网友K:
只能使用DCDC芯片了。

网友L:
你这个只能是先用LDO的,不过这么低的压降的,适合的也没几款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通过二极管直接产生压降

两个二极管大约就是这个压降。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通过二极管直接产生压降

可以使用DCDC芯片试试。

网友N:
这个还需要考虑输出的电流的大小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