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S管通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11-02):
如题,本人最近和自举电路,MOS管驱动接触较多,所以提问较多,希望大家耐心,详细解答,谢谢!
https://bbs.21ic.com/icview-1639130-1-1.html
1.之前发过图片,见上面的链接,用自举电容给上管MOS驱动供电时,电容电压加载上管的G和S间,且下管截止上管导通,所以S极电压为D计所接的电源(+40V),那么用+40V的电源目的仅仅在于提高上管的地电位吗?加在GS两端的电压就是Vcc吗?
2.采用的MOS管是IXTT36N50P,在看其datasheet时,一开始就写有,Vdss=500V,Id25=36A,Rds<=170毫欧,后面还有写到Rgs=1兆欧,有以下疑问
(a)那么是不是代表DS极间最大加载电压是500V,集电极的最大电流是36A?
(b)看到好多参数的下标结尾都有S字母或者M字母,比如Vdss,Vgsm,Idm,代表什么?尾标S是代表静态吗?M代表最大?
(c)如何理解静态电流,静态电压?
(d)集电极电流Id就是在MOS管导通时流过MOS管的电流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导通时流过栅极和发射极的电流也是Id一样大啊,怎么很少见说Is或者Ig?
(e)栅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阻有1兆欧,如此大,MOS管可以导通吗?

网友A:
1. 看自举电路原理
2. Vdss应该是芯片级别的耐压,实际上是用电路和封装都会产生引线电感,所以是用电压需要留有一定的余量
    Id  36A应该是指芯片的直流电流,具体的符号代表什么,你买的那家的咨询哪家公司
    静态指稳态,完全导通或者截至
    动态是指在导通或者关段的时间段
    mosfet流过的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电压控制型期间,ID=IS,IG不提,因为阻抗很大

网友B:
楼主这是要做LED驱动吗?感觉有点像。 不过电容太小了。。。得大电解。。。
另外MOS导通关断是电压控制的 和三极管不一样,三极管是电流

网友C(2017-11-24):
采用的MOS管是IXTT36N50P,在看其datasheet时,一开始就写有,Vdss=500V,Id25=36A,Rds<=170毫欧,后面还有写到Rgs=1兆欧,有以下疑问
(a)那么是不是代表DS极间最大加载电压是500V,集电极的最大电流是36A?首先MOS没有集电极,Id25=36A是25℃时Id最大电流(一般峰值),100℃时ID要变小到65%。
(b)看到好多参数的下标结尾都有S字母或者M字母,比如Vdss,Vgsm,Idm,代表什么?尾标S是代表静态吗?M代表最大?m一般代表最大
(c)如何理解静态电流,静态电压?
(d)集电极电流Id就是在MOS管导通时流过MOS管的电流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导通时流过栅极和发射极的电流也是Id一样大啊,怎么很少见说Is或者Ig?Id为Mosfet的漏极-源极电流
(e)栅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阻有1兆欧,如此大,MOS管可以导通吗?栅极-源极电阻有1兆欧,只要栅极-源极电压大于阈值电压,就可以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