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请教ccs v6生成多核.out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6-11-02):
刚接触tms320C6678,现在我用ccs v6产生多核.out文件,产生的.out是一个文件,而我在用TI提供的工具链的烧写流程里看到的是输入为8个.out文件,请问怎么产生8个.out文件

网友A:
你说的8个应该是不同核的不同.ou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8个应该是不同核的不同.out吧

对,我问的是怎么产生,同一份代码产生的还是不同核对应不同的源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问的是怎么产生,同一份代码产生的还是不同核对应不同的源代码

建立不同的工程  选择CPU1   ...  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立不同的工程  选择CPU1   ...  CPU*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8个应该是不同核的不同.out吧

大神你好,我是DSP的新手,在学ADC模块的时候有些疑问,能不能去我的帖子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