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峰值检测电路输入电容后端比前端有抬高的原因?

楼主(2016-11-02):
附件中的电路是峰值检测电路(附件是仿真图,实际电路除了信号源是电脑通过信号发生器软件生成以外其他都一样),输入电压范围是20-1500mV,输入频率范围是500-12000Hz。实际电路中输入信号峰值为600mV左右,频率为5000Hz,出现的问题是:
1、输入信号小时峰值保持功能正常,信号达到500mV以上时C2的后端既运放3脚有直流电压,而C2的前端没有,波形类似附件中图片一样。造成峰值检测电路输出电压是运放3脚的峰值而不是信号源的峰值,即使运放断电也会。但如果整个电路只有C2与R3时则不会抬高。
2、如果不加C2与R3则信号源接入后会有一点衰减且负半周会失真。原因未知
目前尝试过以下方法均未奏效:
1、更改C2与R3的值,调整高通频率
2、更换运放
3、更换三极管
4、更换R4与C1

请大家帮忙看下什么原因,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运放偏置电流?

楼主:
哪里的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運放第2腳也串聯等值電阻100k。

2脚串联了电阻也还是会抬高

网友C:
将R3调小,看看效果如何。可能是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R3调小,看看效果如何。可能是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造成的

将R3的值改小后有些效果但不能完全避免

楼主:
将上面的运放电源改成双电源问题就解决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