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和开关电源并网供电怪现象,求解!

楼主(2016-11-02):
用铅酸蓄电池和开关电源同时为一套设备系统供电,铅酸蓄电池电压输出30V,开关电源输出调至28.5V,两个电源并网供电300ms后控制开关电源断开输出电压(开关电源用固态继电器控制断开,断开后输出端仍有滤波电路存在),转电后转由蓄电池单独为设备系统供电,但在断开开关电源输出时,会产生几十ms到两三百ms的电流冲击,冲击波形无规律,同时铅酸电池输出电压也随电流冲击电压下掉,下掉波形同电流冲击波形一致,故障不是每次都出现,而且复现概率比较低,各位大神帮帮分析一下,已经查找该问题两周了。做了多次试验,就复现过四次。

网友A:
看你描述感觉是有头无绪

网友B:
确实,描述无头绪,解决问题也无头绪,二者有关联。
你把原理图贴一下,如果涉及保密,等效示意图贴一下也行。
断开开关电源输出,是把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开路吗?输出端的滤波电路还在?
如果开关电源输出28.5V,蓄电池30V,开关电源其实不会输出电流。
分析断开输出瞬间为何有冲击电流,也得有原理图才行呀。

网友C:
两个电源之间有二极管隔离么?如果电池电压高于开关电源电压,开关电源等于没供电。

你用固态继电器,应该是断开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吧?输出端会不会有反向电流?

你的冲击电流是在哪里测的?怎么测的?有多大?能把铅酸都拖垮的电流,怕不是一点点哦。

网友D:
中间没有加隔离电阻吗,没有这样并法的。先加入隔离电阻,再加电池。并要有一SET硬件和软件程序。二个电压源是不能并的。

网友D:
这样并法,说明开关电路的环路平衡被破坏肯定有冲击的。

网友E:
开关电源次级是不是同步整流?

网友F:
同时供电不是太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次级是不是同步整流?

我觉得这位网友可能说到点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