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转】快速使用STVP和ST-LINK下载STM8S003程序

楼主:
1.  下载和安装ST-LINK驱动和STVP软件

- STVP和STVD都在sttoolset里面: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suite/sttoolset.zip

- ST-LINK驱动好像sttoolset里面也有了。

2. 板子上电,连接好ST-LINK。

3. 打开STVP: 运行“开始”->ST Toolset->Development Tools -> ST Visual Programmer

4. 连接配置:运行 Configure -> Configure ST Visual Programmer

选择 ST-LINK, USB, SWIM, STM8S003F3

5. 选择程序:运行 File->Open,选择要下载的.hex或者.srec文件。

6. 下载程序:运行 Program -> All tabs ,执行下载。

网友A(2016-11-12):
我淘宝了一块最小系统板,demo程序下进去,板子没反应什么原因,还望指点迷津

网友B:
这帖子有意义吗,大家都明白是这么下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淘宝了一块最小系统板,demo程序下进去,板子没反应什么原因,还望指点迷津 ...

一步一步来,
电源、晶振、复位
然后看看程序是不是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步一步来,
电源、晶振、复位
然后看看程序是不是合适

原来STLINK要重启,因为编程后NRST脚被拉低,STLINK重启后恢复

网友A:
再提个小白问题:ST-LINK V2单独供电好还是与外部电源一起供电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提个小白问题:ST-LINK V2单独供电好还是与外部电源一起供电更好?

都可以,电压相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