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转】 STM8S 操作内部EEPROM

楼主:
对于STM8S103F3这款芯片来讲,存在640个字节的EEPROM,当然如果有外部EEPROM,自然是不会使用到内部的EEPROM的。但小东西也有大用途,例如做无线应用时,减少成本的情况下,还能保存一些特定设置,如:休眠时间,工作频率,输出功率,密码等。

下图所示,STM8S系列EEPROM大小一目了然。

操作EEPROM自然分成读操作和写操作,先查看STM8S的手册描述如下:

中文手册上的存储器组织结构存在错误,如:

对应英文手册如:

对应的代码如下;

[cpp] view plain copy

  • char *p = 0x4000;
  • u8 a,b,c;
  •
  • a = *p;
  • b = *p++;
  • c = *p++;

就像C8051操作外部数据存储一样,只需要简单通过指针指向0x4000位置即可。

楼主(2016-11-02):
写操作,则有些小麻烦,主要是STM8S的存储区安全机制问题。

中文手册描述:

英文手册描述:

[cpp] view plain copy

  • u8 write_header(header *h)
  • {
  •     u8 *p=(u8 *)EP_HEADER_ADDR; //EP_HEADER_ADDR    0x4000
  •     if(!h)
  •         return 0;
  •
  •     /*操作EEPROM,需要先进行解锁*/
  •     FLASH_DUKR=0xAE; //注意这里不能断点调试,否则会造成内部不同步,FLASH解锁失败
  •     FLASH_DUKR=0x56;
  •     FLASH_CR2=0x00;
  •     FLASH_NCR2=0xFF;
  •     if(!(FLASH_IAPSR & 0x08)) //检测对应的位是否解锁
  •         return 0;
  •     _memcpy(p,(u8 *)h,sizeof(header));
  •     FLASH_IAPSR=(u8)(~0x08); //重新上锁
  •     return 1;
  • }

执行解锁后,操作也是非常简单的。

总结:

1、STM8S内部EEPROM使用还是挺方便的,只有写操作时需要解锁。

2、中文手册很多时候会存在错误,只能作为快速浏览用,具体应用还得参考官方英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