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转】STM8家族成员

楼主(2016-11-02):
STM8家族成员

STM8S - 8位微控制器系列产品
意法半导体的STM8S系列8位闪存微控制器为工业应用和家电市场提供了理想解决方案。 最新版的微处理器内核,结合一个3段流水线架构,使STM8S微控制器具备最优异的性能。 真正的嵌入式EEPROM和高精度的阻容振荡器,给大多数应用设计带来巨大的成本效益。直观的开发环境简单易用,使产品上市时间更短。
● 全新STM8微控制器内核
    3段流水线哈佛架构,24 MHz时最高处理性能20 MIPS(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m8)
● 先进的嵌入式130nm EEPROM技术
    ST独有的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EEPROM存储器性能优异,采用高密度CMOS制程,并提供最出色的模拟 特性
● 最先进的外设接口
    最基本的外设接口,如高速SPI、I2C、USART、LIN-UART、CAN、IrDa、智能卡、CAN,以及高端16位定 时器和快速、精确的模数转换器
● 成套的功能丰富的开发工具
    从提供单线调试接口的入门级配置,到具有跟踪、评估和代码覆盖分析功能的复杂仿真器,各种开发工 具应有尽有。第三方编译器集成在综合开发环境(IDE)内
● 触摸解决方案
    针对STM8 电容触摸传感器开放免版税源代码(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touch-sense-sw-lib)
STM8L - 超低功耗8位微控制器
意法半导体推出了公司首个基于STM8内核的超低功耗8位微控制器系列产品。因为采用ST独有的超低泄漏电流工艺和优化架构,STM8L系列集高性能和超低功耗于一身,为设备厂商开发未来完整的超低功耗产品平台铺平了道路。STM8L系列下设三个不同的子系列,该系列产品是众多特别关注节能应用的最佳选择。
STM8L系列产品让您自由选择存储器容量,或者在整个系列产品内选用不同的封装,无需更改您最初的电路板布局或软件。
● STM8 16 MHz CPU
● 内置4-32 KB闪存,多达2KB SRAM
● 三个系列:跨系列的引脚对引脚兼容、软件相互兼容、外设相互兼容
● 电源电压:1.8 V-3.6 V (断电时,最低1.65 V)
● 超低功耗模式:保持SRAM内容时,最低功耗350nA
● 运行模式动态功耗低至150μA/MHz
● 最先进的数字和模拟外设接口
● 工作温度范围:-40°C到+85 °C,可高达125 °C
● 免费的触感固件库
STM8A – 针对汽车的8位微控制器
意法半导体公司推出的STM8A是一款专门用于满足汽车应用的特殊需求的8-位Flash微控制器。 这些模块化产品提供了真数据EEPROM以及软件和引脚兼容性,适用的程序存储器尺寸范围为8KB至256KB和20至128-引脚封装。所有器件的工作电压均为3V至5V,并且其工作温度扩展到了145°C。 ●集成式真数据EEPROM
    内部监控器电路:加电复位、窗式看门狗和标准看门狗定时器、电源掉电复位
    集成式、工厂预校16MHz和128kHz RC振荡器
    注入式鲁棒型I/O
●开发周期短
    产品线兼容性实现了应用可升级性
    高级开发工具
    Flash程序存储器,可以轻松实现软件开发和产品资格认证
●应用能力和鲁棒性
    高效的STM8内核:在16MHz的频率下可以实现10MIPS的性能
    应用安全性高:独立的看门狗定时器、时钟安全系统
    所有产品均具有LIN 2.0和自同步功能
●设计寿命
    新式内核和外设
    先进技术
    电源电压:3.3V和5V
    最高工作温度:145 °C

楼主:
超低功耗微控制器平台

低功耗的承诺
● 从STM8L到STM32L完整的低功耗微控制器平台
● 采用最新、超低漏电流的工艺
● 极大的改善包括动态和静态的功耗

高效率的承诺
● 由于采用最新的架构,性能/功耗比达到新高
● 运行模式功耗低至:150 μA/MHz
● 在低功耗模式下,仅需350nA,SRAM和寄存器数据还可以保留

优化的产品分布
● 采用通用单片机从8位到32位全覆盖的策略
● 针对特殊的应用,提供片上集成的安全特性
● 最佳的性价比

低功耗的要点

超低功耗130nm工艺
● 在全温度范围内超低漏电流,工作电压低至1.8V.
● 性能和功耗与工作电压密切相关的。

低功耗设计
● 自动时钟门控
● 带有自动进入低功耗功能的闪存
● DAC 和ADC工作电压低至1.8V
● 闪存编程电压可低至1.65V

低功耗模式
● 多种低功耗模式:
      低功耗运行模式,低功耗等待模式,活跃暂停模式,暂停模式低至0.35μA
● 低功耗模式快速启动–暂停模式启动为4μs

低功耗时钟
● 内部RC振荡器优化后在2MHz启动,以降低功耗
● 内部36.768KHz振荡器校正可达+/-0.2% ,以减少外部晶振的功耗

STM8L 特性
● 采用高性能STM8 8位内核:在16Mhz运行频率下,高达16MIPS
● 26个引脚和软件兼容的型号,3个产品线
● 内置4KB 到32KB Flash,多达2KB SRAM
● 在运行模式下,功耗低至150 μA/MHz
● 提供四种低功耗模式,在SRAM数据保留的低功耗模式下,功耗仅为350 nA
● 配置丰富的数字和模拟外设
● 提供免费的触摸感应程序库

STM8L 电源监控和复位电路
● 电源监控和复位电路Full Reset circuitry / Supply Monitoring
      上电复位/掉电复位"零功耗"—一直打开
      电源下降检测—BOR 在低功耗模式可以被打开或关闭
      可编程电压检测—可以被打开或关闭
      在BOR关闭的情况下,电池电压低至1.65V, STM8L 依然可以工作
● 在运行模式下,用户通过选项字节激活BOR.
● BOR 工作对电源电压上升/下降的时间没有特别的要求,也就意味着对电源波形没有特别的要求

STM8L 灵活的时钟控制器
● 时钟失效监测和恢复机制
● 内部高速RC振荡器(HSI) @16MHz, 在室温下最大+/-2%误差
● 内部32.768KHz晶振时钟源,可自我校正到+/-0.2% 的精度
● 内部低速RC振荡器(LSI) 32KHz,带有自动唤醒功能。
● 内核频率范围:2KHz --16MHz
● 快速高效的时钟切换,(3us)
● 外设时钟控制:激活或者关闭每个外设的时钟
● 从2MHz 唤醒,减少电流消耗
● 可配置的时钟输出(CCO)

STM8L 片上高性能模拟外设
● 12位ADC,1μs 转换时间, 逐次逼近型
      工作电压可低至1.8V
      采样时间可编程控制
      独立的Vdda/Vssa 和Vref+ 引脚
      工作电流典型值为700μA
● 12位DAC, 1μs 转换时间(code to code)
      工作电压可低至1.8V
      内部缓冲器最大可以驱动5k电阻/50pF电容
      与ADC共用Vdda/Vssa 和Vref
      可被定时器,DMA触发
● 超低功耗比较器
      每个比较器独有一个固定的阀值(1.23)
      根据速度/功耗得比值,可以选择快速和低速模式
      2个比较器在停止模式下,可以唤醒
      功耗低于3uA. (包含比较器在内的全部MCU功耗)
      2个比较器可以结合起来作为窗口比较器使用
● 内部电压参考
      可通过低功耗的输出缓冲器(1μA典型值)输出给外部设备
      为运算放大器或者传感器提供一个独立的Vdd 参考电压

STM8L SWIM 和调试模块
●非侵入的在线调试,快速编程
      SWIM不占用任何CPU资源
●对寻址和存储器空间没有限制
●无需监控程序代码
●没有中断重映射
●代码实时执行
●指令中断断点没有限制
      2个可配置的高级中断断点
      多达23个条件和数据断点
●程序运行期间,存储器和外设寄存器可以实时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