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中有5个时钟源:

楼主:
①、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震荡器,频率为 8MHz。
②、HSE是高速外部时钟,可接石英/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为4MHz~16MHz。
③、LSI是低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40kHz。
④、LSE是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
⑤、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IS/2、HSE或HSE/2。倍频可选择为2~16倍,但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72MHz。
系统时钟SYSCLK,它是供STM32中绝大部分器件工作的时钟源,系统时钟可选择为PLL输出、HSI或者HSE。系统时钟的做大频率为72MHz,它通过AHB分频器分频后送给个模块使用,AHB分频器可选择1、2、4、8、16、32、64、128、256、512分频。AHB分频器输出的时钟送给5大模块使用:
1. 送给AHB总线、内核、内存和DMA使用的HCLK时钟。
2. 通过8分频后送给Cortex的系统定时器时钟。
3. 直接送给Cortex的空闲运行时钟PCLK。
4. 送给APB1分频器。APB1分频器可选择1、2、4、8、16分频,其输出一路供APB1外设使用(PCLK1,最大频率36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2、3、4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者2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2、3、4使用。
5. 送给APB2分频器。APB2分频器可选择1、2、4、8、16分频,其输出一路供APB2外设使用(PCLK2,最大频率72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1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者2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1使用。另外,APB2分频器还有一路输出供ADC分频器使用,分频后送给ADC模块使用。ADC分频器可选择为2、4、6、8分频。
连接在APB1(低速外设)上的设备有:电源接口、备份接口、CAN、USB、I2C1、I2C2、UART2、UART3、SPI2、窗口看门狗、Timer2、Timer3、Timer4。
连接在APB2(高速外设)上的设备有:UART1、SPI1、Timer1、ADC1、ADC2、所有普通IO口、第二功能IO口。
本次学习使用标准固件库3.3.0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SystemInit(); //完全可以使用此函数配置,但是为了学习先不用
RCC_DeInit(); //复位RCC模块的寄存器,复位成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开启HSE时钟,用HSE的时钟作为PLL的时钟源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获取HSE启动状态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如果HSE启动成功
FLASH_PrefetchBufferCmd(ENABLE); //开启FLASH的预取功能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延迟2个周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HCLK,PCLK2,PCLK1,PLL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启动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等待PLL启动完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配置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0x80)
}//检查是否将HSE 9倍频后作为系统时钟
} 设置时钟流程: 1.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DeInit 2.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3.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4.设置AHB时钟 RCC_HCLKConfig;5.设置高速APB2时钟 RCC_PCLK2Config; 6.设置低速速APB1时钟 RCC_PCLK1Config 7.设置PLL RCC_PLLConfig 8.打开PLL RCC_PLLCmd(ENABLE); 9.等待PLL工作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10.设置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 11.判断是否PLL是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12.打开要使用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ClockCmd() 至此我们就将STM32的系统时钟配置好了,系统时钟72MHz,APH 72MHz,APB2 72MHz,APB1 32MHz,USB 48MHz 其他至于ADC什么的先用不管,用到时再设置,本次只是大体先熟悉下STM32的时钟配置流程,便于以后程序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