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可控硅在EFT测试时误动作,请问有什么方法处理呢?谢谢!

楼主(2016-11-03):
阻容降压单片机可控硅控制发热盘,在EFT测试时会误动作,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呢?谢谢各位

网友A:
把单片机程序写成固定在可控硅禁能的状态下,再测,分清是单片机主动发出了导通控制信号,还是电路层面上被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单片机程序写成固定在可控硅禁能的状态下,再测,分清是单片机主动发出了导通控制信号,还是电路层面上被 ...

谢谢回复,可控硅是低电平导通,断开R2就不会误动作(截图红色箭头)。但如果是断开三极管前的R4,还是会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改成NPN,而5V電源改成-5v,其余跟著改。

好的,我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