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24v金升阳宽输入电压选型

楼主(2016-11-03):
  我的单片机和500W电机共用24V电池,考虑到电机启动停止的电压脉冲,为了保护电机准备用隔离模块为单片机供电。
  24V电池充满电30V,停止放点20V。我找的金升阳24V模块输入范围是25.6V-23.4V,这不符合我的要求,金升阳有宽电压输入范围的,或者有其他隔离解决方案吗?
  谢谢。

网友A:
K7805YMD-2000 这个呢

网友B:
金升阳三代宽压的不是可以输入4:1吗?9-36V都可以输入哦;
好像是URB2024系列的,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
你要输出多大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rnsun.cn/html/selection.html  试试这个选型怎么样

运行效率太慢了。

网友D:
URA2409LD-20WR3

网友D:
URA2405LD-20WR3  这个是R3产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RA2405LD-20WR3  这个是R3产品。

这个不是5V的电源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RA2405LD-20WR3  这个是R3产品。

楼主可能需要3.3V的电源。

网友F:
您好!
请问您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源? 您的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多少?
我们有9~36V输入范围的,也有18~36V输入的。哪个更适合您?

网友G:
这个金升阳选型去找找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5V的电源吗?

这个是24V输入,输入电压范围是18-75VDC,5V输出的噢~

网友I:
使用隔离输出的电源

网友I:
电机会对电源的性能产生影响的。

网友A:
http://www.mornsun.cn/html/selection.html 这个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选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K7805YMD-2000 这个呢

这个电压应该没有这么宽泛。

网友J:
小数电压也是规定要求?

网友J: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rnsun.cn/html/selection.html  试试这个选型怎么样

这个选型功能可以确定芯片类型。

网友J:
你用的哪个金升阳的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A:
K7805YMD-2000 这个呢

电压范围不一定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运行效率太慢了。

你是说的网页响应速度太慢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D:
URA2405LD-20WR3  这个是R3产品。

没有截止供电的电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5V的电源吗?

输出5V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使用隔离输出的电源

金升阳的DCDC电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电机会对电源的性能产生影响的。

可以使用EMC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rnsun.cn/html/selection.html 这个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选型。

网友:
输入范围是25.6V-23.4V从哪里看到的?

网友:
楼主选型了金升阳什么样的芯片?

网友K:
这个20V截止怎么弄的?

网友K:
截止电压这个得用反馈电路吧。

网友L:
截止电压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L: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电压范围怎么控制?

网友M:
要实现截止这么大电压放大,怎么实现

网友M:
金升阳的DCDC电压都能满足这个要求吧。

网友N:
金升阳没有这个芯片吧。

网友N:
去金升阳的选型网站试试看。

网友O:
金升阳没有这样的这类的电源。

网友O:
这个电源只能自己设计了。

网友G(2016-12-09):
这么宽泛的电压没有。

网友G:
电压底线怎么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