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3rbt6 ADC电源的选择

楼主(2016-11-03):
请问,我用TL431,3.3v做VDDA,不知道是否可行,精度要求0.5%

网友A:
关键是温漂

网友B:
0.5%就不要考虑431了吧,初始精度低需要标定,温漂也是个问题,还得用低温漂电阻,还是REF3033或者其他的,虽然贵点,但是初始精度和温漂应该都优于431,对于0.5%的要求,估计直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就不要考虑431了吧,初始精度低需要标定,温漂也是个问题,还得用低温漂电阻,还是REF3033或者其他的, ...

主要没看到别人这样用过,不知道是否可靠

楼主:
精度,我看TL431在0.4%以内

网友B:
我ref3033这样用,tl431好的初始精度在0.5%吧,通常1 - 2%,需要标定,温漂最好在50ppm,一般要超过100ppm了,变化几十度就超过0.5%,还有你那两个电阻也要低温漂的,所以整体下来不合算

网友C:
用TL431关键是配套电阻的精度和温漂不一定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TL431关键是配套电阻的精度和温漂不一定满足要求

恩,有点道理,直接去掉2个电阻,做成2.5v基准应该尚可,不过范围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ref3033这样用,tl431好的初始精度在0.5%吧,通常1 - 2%,需要标定,温漂最好在50ppm,一般要超过100ppm ...

恩。我查查看ref3033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ref3033这样用,tl431好的初始精度在0.5%吧,通常1 - 2%,需要标定,温漂最好在50ppm,一般要超过100ppm ...

这元件3~4块钱,比431翻了几十倍,公司不一定采用啊。。。

网友D:
供电还用普通 3.3V,找个高精度基准(如2.5V,1.2V)直接接到一个通道的 adc上,间接计算出来,这样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精度,我看TL431在0.4%以内

总要留1倍以上余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元件3~4块钱,比431翻了几十倍,公司不一定采用啊。。。

翻了几十倍?按20倍算,你的431就是2毛不到,能有0.4%的初始精度和不超过150ppm的温漂么,然后两个低温漂电阻都比你你的431贵了。
还有即使431能到上面的要求,系统就没其他的误差了么,还有标定成本,综合下来未必ref3033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供电还用普通 3.3V,找个高精度基准(如2.5V,1.2V)直接接到一个通道的 adc上,间接计算出来,这样一样 ...

这样和直接vdda供电(芯片电流足够时)不一样,adc有误差,相当于多叠加了一次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和直接vdda供电(芯片电流足够时)不一样,adc有误差,相当于多叠加了一次误差, ...

是的,这种方法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效果可能不会有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还用普通 3.3V,找个高精度基准(如2.5V,1.2V)直接接到一个通道的 adc上,间接计算出来,这样一样 ...

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效果不一定得到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了几十倍?按20倍算,你的431就是2毛不到,能有0.4%的初始精度和不超过150ppm的温漂么,然后两个低温漂 ...

都是泪,先用tl431试试吧,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要留1倍以上余量啊

有道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和直接vdda供电(芯片电流足够时)不一样,adc有误差,相当于多叠加了一次误差, ...

用基准直接供电,由于arm芯片的vdda需要电流是波动的,而且基准输出的负载能力不一致,也会导致基准输出不是恒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种方法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效果可能不会有提高

我用过多次,这种方案是效果最好的

网友F:
直接用个线性的三端稳压IC 应该可以保证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多次,这种方案是效果最好的

高精度基准(如2.5V,1.2V)直接接到一个通道的 adc上,这种方法你用过多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个线性的三端稳压IC 应该可以保证精度

没做过产品吧,甚至datasheet都不一定认真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