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源延时开机电路

楼主:
大神们好,自己做了一个功放玩,然后用的是牛变,所有加了一个开机防冲击的继电器延时电路,按照理论,开机瞬间,电容C8充电,三极管不导通,当电容充满后,三极管导通,集电极拉低,Pmos导通,闭合继电器,板子已经发出去,但是可能参数还需要调整一下,求大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A(2016-11-03):
那就算算充电时间。看空想延迟多久开机

网友A:
肯定是越大充电时间越长。。。还有那两个分压电阻,也是越大充电时间越长。。。

网友B:
定时参数先不说, R7稍大了些, 小功率MOSFET的VGS一般都比较低, 高温下还会进一步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参数先不说, R7稍大了些, 小功率MOSFET的VGS一般都比较低, 高温下还会进一步下降 ...

嗯嗯!

网友C:
感觉原理有问题,晶体管导通之前继电器是一直导通的。晶体管导通之后继电器就关闭?除非继电器是常闭的?

网友D:
Pmos如何拉底导通的,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原理有问题,晶体管导通之前继电器是一直导通的。晶体管导通之后继电器就关闭?除非继电器是常闭的? ...

没有啊,最开始,三级管不导通,这个事PMOS管,所以高电平,不导通,过几秒,三极管导通,集电集拉低。然后MOS导通,继电器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Pmos如何拉底导通的,费解。

没有啊,最开始,三级管不导通(电容充电),这个事PMOS管,所以高电平,不导通,过几秒,三极管导通,集电集拉低。然后MOS导通,继电器闭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最开始,三级管不导通,这个事PMOS管,所以高电平,不导通,过几秒,三极管导通,集电集拉低。然 ...

P mos管就对了,P mos管图标画错了,R7阻值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 mos管就对了,P mos管图标画错了,R7阻值太大了

画错了?你的意思箭头要朝里面?他和三极管的方向,正好相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画错了?你的意思箭头要朝里面?他和三极管的方向,正好相反!

看看这张图,二极管的方向画反了,还有注意漏 、栅、 源的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张图,二极管的方向画反了,还有注意漏 、栅、 源的极性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E:
想长延时小电容可以再三极管B上串稳压管提高导通电压阈值

网友F:
   功放级正常加电不要输入信号,处于静态,延时后才加信号,比控制电源更省钱省事

网友G(2016-12-09):
用“无触点”方式!…在功放前加入软启动电路吧!…
              其实是为开机时喇叭产生“扑”声而设置的。

网友H(2017-01-14):
对的,你的pmos管s级与d级整反,

网友I:
感觉原理有问题,晶体管导通之前继电器是一直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原理有问题,晶体管导通之前继电器是一直导通的。晶体管导通之后继电器就关闭?除非继电器是常闭的? ...

再看看,嘿嘿。。。。。是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