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电磁干扰

楼主(2016-11-03):
这个是原理图,上面的那个是客户发回的检测结果,之前电容C1用的是0.01uf的电容才有上面的测试结果,但是正常情况下电容的值应该是0.68uf或者0.1uf,但是电容要是用这两个值得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产品会发出吱吱的响声,个人感觉应该是扼流圈的问题,我试着把扼流圈的圈数降低,电压正常了(之前只能达到200V)可以达到50-230可调,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吱吱声,不知道究竟哪里有问题?(电感参数 材料铁粉芯,外径33mm,线径0.5mm,圈数:190圈),懂得讲一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