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GBW&THD

楼主(2016-11-03):
对于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来说。

GBW作为线性的小信号概念,与THD的非线性失真肯定毫无关系。

然而本大师经常教导你们说。

高速高精度是THD的充分必要条件。

那么这就是把GBW和THD联系在了一起。

楼主:
GBW与交流信号的稳态误差的关系为:

当然是近似的。

e=6.28f/GBW。

这就意味着交流正弦信号的稳态误差随频率增大而增大。

当把THD的各次谐波的失真幅度,当作基波的失真幅度的时候,就可以得到:

THD约等于6.28f/GBW。

事实上THD会小于6.28f/GBW。

楼主:
这就意味着。

所谓的教科书中的幅度线性失真与THD失真是一样的。

当然这是近似的。

然而可但是。

学术界和教科书并没有交流正弦信号在被放大的时候的稳态误差的概念。

学术界的稳态误差说的是直流的稳态误差。

但交流正弦信号放大后的稳态误差是存在的。

稳态误差是一个比值,与THD数值大致相等,或比THD数值大一些。

楼主:
之所以要把THD和GBW联系在一起。

是因为本大师的教导总是正确的。

GBW是THD的充分必要条件。

然而更精确的说法,是要包含直流的稳态误差的。

也就是说,交流稳态误差必定要包含直流的稳态误差。

这就是说明,对于音频放大而言。

幅度失真是包括直流的问题误差,也就是开环放大倍数的倒数。

音频放大的幅度失真越小,则要求开环放大倍数越高。

楼主:
对于负反馈来说。

校正线性的幅度失真,与校正谐波失真。

完全都是一样的过程。

反馈机制不区分线性的幅度失真和THD失真。

反馈的过程会像对待线性的幅度失真完全一样地对待THD失真 。

如图所示。

楼主:
定性说就是。

如果线性的幅度失真的数值很小,那么THD失真的数值也依然很小。

而线性的幅度失真与GBW成反比那么THD失真也就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线性的幅度失真是校正幅度。

而THD非线性的反馈校正则是校正“形状”。

线性幅度的校正误差很小,那么必然就是THD失真的“形状”校正很好,从而更接近正弦形状。

楼主:
教科书认为。

只有增大开环放大倍数,才能降低THD失真。

这是错误的。

只有增大GBW才能降低THD失真。

但是THD失真不包括幅度失真。

交流信号的失真包括幅度失真和THD失真。

楼主:
教科书认为。

开环增益很大,则“净输入”的幅度越小,从而越线性。

这仅仅就是一个方面正确,但绝对不是完全正确。

事实上,只要带宽增大,则不需要“净输入”的幅度很小。

即使“净输入”的幅度比较大,但是带宽很大,也依然可以降低THD失真呢。

网友A(2021-06-27):
引用 楼主:
教科书认为。

开环增益很大,则“净输入”的幅度越小,从而越线性。

网友B:
受不了了,看上面评论,我没控制住,吐了。。。

网友B:
老5这拍马屁水平我曹,起码领先吹牛界100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截图:king5555 2021-6-29 23:08 这类请找 xukun977 才有解答,此人精通各类理论,英文佳,数学棒。
根本不 ...

精通理论有个鸟用,我手里没有鬼子写的实用电路层书,不能让网友随便说个电路,我立马手画一个实用电路出来。

我学一二十年理论,不如你买一套层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精通理论有个鸟用",怎会没有用,得付诸实现就有用。
某国军参谋将领,每次兵推导演都是公认第一名,可 ...

这些所谓的cookbook式的实用电路,我电脑里有好多,但是很少看,因为它几乎不讲工作原理,即便讲,也是太粗略,看起来意义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当多看实用电路集,因此看书上讲原理,看的头头是道,但当自己实际要做的时候困难很多。所以我藉由建立 ...

世界上的芯片总数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背诵这些电路,100年之内是背诵不完的。

老5加油,争取(⊙﹏⊙)50年之内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