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7421電壓及充電百分比問題

楼主(2016-11-03):
MSP430通过IIC和BQ27421进行通信,充電時 Voltage( )讀取電壓為4187mv,充電時讀取StateOfCharge( )百份比為100%,
但是把电池断开,再連接上,再讀取電壓Voltage( )就變成3965mv.,讀取StateOfCharge( )百份比為77%
請問這狀況是我有什麼東西沒設置到造成的影響呢?還是說我線路配置上有麼問題嗎?(線路圖照建議線路去繪製的)
(P.S.所有設置參數都為Default值,電池為DC3.6v / 6240mAh(2顆並聯的值))

网友A:
外行啊   计量芯片 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每次断开IC 都要充放电一个循环 IC 才读的准确,

网友B:
往往电池特性的非线性条件, 很难直接准确判断, 需要充放电深度后, 得到校准

楼主:
是外行阿 我真不知道它是需要學習的,謝謝指教!

還有一個小問題是,我在設置的時候設置到讀出0x60暫存器都讀不出檢驗碼,讓我一直無法寫入我電池的電容值,使得我百分比值一直不正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相同的情況呢?

楼主:
問題解決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C:
BQ27421是直接的集成了AD采集与IIC数字通讯的了,很方便的。

网友D:
这个涉及到充放电的设计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