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2f1822采样换通道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6-11-03):
应用pic 12f1822
采集电压,用RA2采集正常,但是切换通道换到RA4脚,就不能正常采集,请哪位大神多多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没初始化好?

网友B:
端口配置错误?AN口错误?程序笔误?AD配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初始化好?

配置是一样的,只不过不正常的管脚是晶振管脚,作为普通IO输出1电平也不对,我用的是内部晶振,晶振这两个脚想作为普通io,但是作为输入输出都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是一样的,只不过不正常的管脚是晶振管脚,作为普通IO输出1电平也不对,我用的是内部晶振,晶振这两 ...

那个管脚是用作晶振脚还是普通IO口是不是跟配置位有关?没用过这个芯片。

楼主(2017-01-09):
引用 网友A:
那个管脚是用作晶振脚还是普通IO口是不是跟配置位有关?没用过这个芯片。 ...

对的,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