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降压IC如何用单片机调电压>?LM22679好贵

楼主(2016-11-03):
拆了一个调压电源,好像是国外的,里面用的降压IC是LM22679,调压是用数字电位器(就是可以一直旋转,一圈20档).....===这种数字电位器我之前有了解过是需要用单片机的中断来读取正转或者反转来判断是增加或者减少==那么得到数字电位器的信号之后...
==请问==单片机是怎么控制降压IC让它可以调整电压的呢?
(电压调整节度...一档0.2V左右...电压范围1.5-17V)

是用DAC调压输出到LM22679的反馈脚吗?===
LM22679(5A)这个IC好贵...目前从输入电源看只有19V2.3A怎么会需要这个IC呢?
就是说2.3A的输入,输出是不可能超过这个电流的..那么换LM2596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请问楼主的应用场合是怎么样的呢? 功率,温度等情况,民用还是工业应用?

网友B:
这个事民用还是工业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应用场合是怎么样的呢? 功率,温度等情况,民用还是工业应用? ...

民用....消费电子
就是一个可调电压源
查了一下...可以用单片机的DAC或者PWM调压给FB脚进行调压.....具体有人做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民用还是工业应用?

民用....消费电子

网友C:
如果用MCU的PWM可以直接驱动MOS管做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MCU的PWM可以直接驱动MOS管做转换。

这样就更复杂了。。
现在有查到可以在FB脚输入电压控制的。。只是没有试过,,有没有做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