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8S003和STM8S103相互替换问题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47983663\QQ\WinTemp\RichOle\Q14)77]R{TKVIUSHA@]WY1F.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47983663\QQ\WinTemp\RichOle\Q14)77]R{TKVIUSHA@]WY1F.pngST8S003和STM8S103据说是可以通用,只有内存擦写次数和大小不一样,我和使用的103的开发板做的实验,打样的demo板是003的MCU,下载的时候就不行了,MCU也更换过,IAR报错:Thu Nov 03 13:59:43 2016: Failed to initialize communcation with hardware: SWIM error [30003]: Detected hardware not compatible with software ,检查然后发现IAR没有s003这个器件,
我是用的#include<iostm8s103f3.h>头文件, 怎么改才能行

Q14)77]R{TKVIUSHA@]WY1F.png (22.6 KB )

网友A(2016-11-03):
IAR???????????  工程配置  型号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工程配置  型号没选对

没有003的器件,而我不是用库写的代码,用的寄存器写的代码,改成库的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003的器件,而我不是用库写的代码,用的寄存器写的代码,改成库的麻烦 ...

没用....工程配置也要选对型号吧?

网友B:
#include "iostm8s003f3.h"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iostm8s003f3.h"

不行,找不到这个003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工程配置也要选对型号吧?

是不行啊 ,我把工程传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行啊 ,我把工程传上来

仿真器下载时是根据工程配置的型号 去匹配检测芯片的
要么是 仿真器问题, 要么是连线错误松动等......

网友B:
IAR哪一版本的?
我1.41用iostm8s003f3.h很正常。
你版本太低没这个头文件吧

楼主:
9楼说对了 ,版本太低,1.2的版本, 重装个1.4的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