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个开关电源电路中的二极管和 mos管是什么用法

楼主(2016-11-03):
TI公司的一个IGBT驱动电路中15V电源产生隔离+15V,-12V的电路其中 二极管 D3是什么用法?
还有mos管为什么用Q1,Q2两个并联,是双路增大电流吗?
(控制芯片U1是UC3845)

网友A:
正激,34是复位绕组,D3是磁复位时过电流用的,具体怎么复位我就不说了,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两个管子是为了减小内阻过大电流

网友B:
D3是磁芯复位时把3的电压箝位在比GND低一个二极管管压降的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