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
用一个LB110F并联一个SMBJ36CA管,输入220VDC高压,稳压输出45VDC,电流为44-100mA;
现在要得到一个稳压输出45VDC,电流为200mA的电流,那么PTC和tvs怎么搭配,选择什么类型?

网友A(2016-11-03):
PTC+TVS的协同保护电路是电源浪涌过压保护,非稳压。TVS二极管的SMBJ36CA的反向关断电压36V,击穿电压是(40.00V~44.20V),TVS选型要依据:反向关断电压>大于被保护电路的工作电压。故此,SMBJ43CA较为合适。

网友B(2019-01-09):
引用 网友A:
PTC+TVS的协同保护电路是电源浪涌过压保护,非稳压。TVS二极管的SMBJ36CA的反向关断电压36V,击穿电压是(4 ...

SMBJ43CA的反向关断电压是43V, 楼主的被保护电路的工作电压是45V,按反向关断电压>被保护电路的工作电压,应该SMBJ48CA较为合适啊?

网友C:
SMBJ36CA 当稳压管用么, 恐怕承受不了这么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