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板3.3V电源网络突然升高到4.3V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03):
一块电路板,在焊接电源部分时,1117产生的3.3V电压正常输出,整个板子3.3V网络也正常,电路焊到后面时,突然发现3.3V的网络变成了4.3V,板子上其他5v,-5v的网络都正常,地测量时大约有将近20mv电压,这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
3.3V系统有没有其他位置与5V系统有连接的?这种要么考虑稳压器出现问题,要么考虑其他高电压系统出现倒灌。

网友B:
我遇到过钳压保护电路中高电压倒灌导致低电压电源抬高的情况。

网友C:
我之前 5V 0 正常 1117 3.3 变成0.3V 检查电路 3.3和G短路 换了3个3.3无果 取下STM32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钳压保护电路中高电压倒灌导致低电压电源抬高的情况。

发现了,我为了防止运放输出电压高于3.3v,怕AD采集烧坏AD口,就用了二极管保护电路,是这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系统有没有其他位置与5V系统有连接的?这种要么考虑稳压器出现问题,要么考虑其他高电压系统出现倒灌。 ...

是出现倒灌了

网友A:
没看到你的图,不好评价是是否找到了根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现了,我为了防止运放输出电压高于3.3v,怕AD采集烧坏AD口,就用了二极管保护电路,是这里出问题了 ...

能说下是什么原理吗?看得我正兴起,给我断了。好难受。。

网友E:
学习一下经验教训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能说下是什么原理吗?看得我正兴起,给我断了。好难受。。

他的运放可以输出5V。
为了防止ADC的输入电压超出电源,他用二极管钳位(二极管接在运放输出和MCU电源之间)。
。。。。。。。
他的运放输出了5V,但他的3.3V电源电流需求很小,运放把电源推到了4.3V。。。。

楼主(点评):
前辈果然厉害,说的一字不差,膜拜膜拜

网友G:
上图啊,那里出的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他的运放可以输出5V。
为了防止ADC的输入电压超出电源,他用二极管钳位(二极管接在运放输出和MCU电源之 ...

这个运放输出是不是连接的单片机的AD脚,这样的话也能影响到电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他的运放可以输出5V。
为了防止ADC的输入电压超出电源,他用二极管钳位(二极管接在运放输出和MCU电源之 ...

多谢,我没试过,这个5V是走ad到电源的是吗?

网友H:
使用断开的方法,将有影响电源的逐步断开看看,看是哪个点倒灌出来的...

网友I:
5v网络有没有跟3.3v器件进行通信,两个网络的期间pcb上直接的话很可能是电流倒灌,导致3v网络电压上抬;

网友J:
本来3.3v的输出电压,现在升高了,要么1117坏,要么后面5v电路倒灌到了1117的输出引脚

网友K:
有外来电流,倒灌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 5V 0 正常 1117 3.3 变成0.3V 检查电路 3.3和G短路 换了3个3.3无果 取下STM32好了  ...

就是你32坏了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能说下是什么原理吗?看得我正兴起,给我断了。好难受。。

强迫症患者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他的运放可以输出5V。
为了防止ADC的输入电压超出电源,他用二极管钳位(二极管接在运放输出和MCU电源之 ...

正解哦

楼主:
感谢大家在这里积极评论,戈卫东前辈把我的问题说得很正确,我再补张图,供大家理解,其实说到底,是稳压器1117稳压能力不行,理想稳压器,不管外部电流如何变化,应当都有维持住输出电压不变的能力,但是当我的运放(+-5V供电)输出电压达到4.6V时,运放输出电流较大,就通过二极管倒灌到3.3V网络,稳压器1117输出端稳不住,输出电压就飘起来了。我把运放输出端钳制在3.3V之内,是不想AD输入端口电压超过单片机的供电电压(3.3V),当然,单片机的端口其实是可以耐5V电压的。
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请指教!

网友A:
OP输出串个小电阻来吸收电压,倒灌没谁受得了,线性稳压器,输入高于输出,他能怎么办,不可能倒灌三。

网友M: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