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求助:AD中多原理图在一个项目里如果快速高亮相同网络?

楼主(2016-11-03):
多张原理图在一个项目文件里,已点编译,百度了一下多原理图中让同一个网络高亮的方法,可以用CTRL+F查找,查找类似,ALT+网络,前面两种试了可以,ALT+网络只能高亮当前的原理图里的,是不是哪里还要设置一下?

网友A:
PCB中可以CTRL+点击网络  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中可以CTRL+点击网络  高亮

我想让多原理图里的相同网络高亮.

多谢支持

网友B:
Ctrl+F 然后输入网络标号名称

网友B:
按住Alt键 单击一个网络标号

网友C:
我也要想知道呀,

网友D:
打开Navigator窗口(在原理图界面右下角,Design Compiler下),选择要高亮的网络,即可高亮所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打开Navigator窗口(在原理图界面右下角,Design Compiler下),选择要高亮的网络,即可高亮所有的。 ...

谢谢,我想像PADS那样点一个亮就全部亮,试了很多种方法,好像只有你说的可行.

网友D:
AD当然没有pads效率高啊

网友F(2017-08-08):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想像PADS那样点一个亮就全部亮,试了很多种方法,好像只有你说的可行. ...

AIL+鼠标左击也是可以的。如果不能多页原理图高亮,记得先编译下,就可以了。

网友E(2017-10-12):
引用 网友F:
AIL+鼠标左击也是可以的。如果不能多页原理图高亮,记得先编译下,就可以了。 ...

谢谢,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是把鼠标放在网路上时,要等个两秒左右才出来,有没有更快捷的方式?还有就是在99SE里,点击一个元件或网络,Navigator就会有相应的跳转,AD里能不能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