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检测,48M左右,辐射超标了。大侠帮看看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6-11-03):
24V来自明纬开关电源,尝试在AC电源输入口加磁环,效果不理想。电路板屏蔽,效果蛮好,但是不想采用这样的方式。想在AC入口加EMI滤波器,再在24V开关电源输出地方串共模电感滤波和并电容滤波,之后在LM2576输出地方也加这样的电感和电容滤波。

网友A:
你是辐射超标,又不是传导超标,加磁环可能没用吧。DC-DC的电感考虑过了没?用的什么类型的?

网友B:
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辐射超标,又不是传导超标,加磁环可能没用吧。DC-DC的电感考虑过了没?用的什么类型的? ...

估计斑竹切中要害了。

如果用的电感磁路没有闭合(如工字磁芯),就会有 EMC 的问题。

网友D:
换磁屏蔽电感,老板又要增加成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磁屏蔽电感,老板又要增加成本了

老板知道做完试验换回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板知道做完试验换回来。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辐射超标,又不是传导超标,加磁环可能没用吧。DC-DC的电感考虑过了没?用的什么类型的? ...

之前一个产品有过传导和辐射的低频段都出问题的,但是那个负载是感性的,没有经过开关电源,后来自己做了个EMI滤波器,又加了一个磁环,效果很明显,余量还很大。DC-DC的电感,是LM2576输出用的那个100uH的电感吗?这个应该是有封装的。就是右下角那个电感。

楼主:
一般情况都是应付送检的,即使我们研发这边要求加,工厂那边也是偷工减料。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磁屏蔽电感,老板又要增加成本了

。这个成本不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斑竹切中要害了。

如果用的电感磁路没有闭合(如工字磁芯),就会有 EMC 的问题。 ...

谢谢回复,在9楼的图上右下角的电感。是有封装的啊,应该做了屏蔽吧。

楼主:
谢谢,请问是哪个二极管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哪个二极管的问题呢?

D5

网友F:
这个42M的频率是传导到电源线发射出去的共模干扰,在电缆输入输出端加个共模电感试试,锰锌磁芯的最好。

网友A:
这个电感是Pot型的,属于屏蔽型,还可以试下环形电感。

网友G:
请问为何二极管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H:
研发设计很好,产品就不是很好

网友I:
偷工减料,呵呵

网友J:
可以加共模电感

楼主:
恩,准备在AC入口,24V开干电源输出,第一个DC LM2576出口都加共模电感和电容滤波。检测所那边一个小时1000元,让自己调试。想想还不如买个简易手持式的设备,来定性的分析到底是哪里泄漏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老板知道做完试验换回来。

国产品质差就是这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国产品质差就是这样来的

如果是外加磁环之类的,可能最后会省掉。但是换电感,焊接到电路板上的,不会换的。

网友L:
建议优化PCB布局,目标:DC/DC输出管脚,续流二极管,电感之间的电流环路最小,滤波电容按从小到大原则靠近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优化PCB布局,目标:DC/DC输出管脚,续流二极管,电感之间的电流环路最小,滤波电容按从小到大原则靠近 ...

好的,谢谢。这个电路板是别人做的,他离职了,我要重新做一个板子,在DC-DC出入口都加共模电感。如果通过了,再通过逐个拆卸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