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隔离芯片ISO7221C使用问题

楼主(2016-11-03):
数字隔离芯片iso7221隔离信号,芯片前段供5V电源,隔离后端还需要提供电源吗,就是VDD2是前端隔离来还是外接提供

网友A:
另外的电源

楼主:
那iso77141呢,清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iso77141呢,清楚吗

一样

楼主:
诶,那我现在用nmos管做开关,想把nmos的s极当做这个隔离芯片后端的地——DGND,再用相对于DGND的12V电压控制nmos,该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