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600欧阻抗怎么设计?

楼主(2016-11-03):
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音频电路有600欧阻抗控制要求,这个没查到相关资料,有没有懂的工程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首先, 600欧是个行规, 行规又来自古代的架空电话线路(包括电报线路)的特性阻抗, 这本是长线应用必须考虑的. 后来由有线电话技术发展起来的无线语音通讯, 为了兼容受话器, 耳机, 也遵循600欧规范, 久而久之, 600欧就成了行业标准, 许多音频信号源的标称输出阻抗, 功放的线路输入阻抗也是如此, 也按600欧设定. 不过近来除了测试之外, 工作指标好像没这么严格了

网友A:
高压线的特征阻抗, 大约也在600欧上下, 100KV的大约七八百欧, 330KV以上的五六百欧, 500KV以上的四五百欧

网友B:
什么行规?  你的是什么音频, 这个很扯蛋吧,  音频 可以从  5 到40KHZ++  ,

耳朵成年人 一般是 20HZ---20K ,     电话那个是500hz~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