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a3118的电感会发热

楼主(2016-11-03):
如下图所示,是TI的D类功放,TPA3118的原理图,现在我有一块PCB,在上电的时候,硬拉高SDZ的电平,电感不发烫,但是如果延时一会再拉高(mcu来拉高),则电感就会发烫,电流也增大了200mA,电压是12V,换了一个IC,换了电感和周围的电容(图三和图四),电阻阻值(3.3R和10R)用万用表测量是一致的。不得其解,求大神解释。

楼主:
IC的并不会报警,而且IC也不会发热,摸起来没啥感觉

网友A:
示波器看一下,明显是有高频振荡信号,正好频率落在铁损频点,转换成磁消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一下,明显是有高频振荡信号,正好频率落在铁损频点,转换成磁消耗了, ...

输出端口的波形幅度确实是比正常情况下要大,但是这个地方怎么改呢?而且为什么芯片上电的时候就开始使能端,就不会发热

网友B:
你的 电路PCB 设计 干扰太大了吧?   如果进入静音 和 STANBY  ,PCB设计合理,不会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电路PCB 设计 干扰太大了吧?   如果进入静音 和 STANBY  ,PCB设计合理,不会发热的。
...

但是 这5块PCB里面就这一块有这个问题。其他的都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 这5块PCB里面就这一块有这个问题。其他的都很正常

换个IC试试,

楼主:
换过一个IC了,还是一样,没有换第二次。不过第二次这个IC是在淘宝拿的,不是供应商的货。电感和周围的电容也全换过
还是同样的现象。

网友D:
我14年也用这个片子做的功放,卖了超过2万片了,没遇到你说的问题,是不是你原理图弄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14年也用这个片子做的功放,卖了超过2万片了,没遇到你说的问题,是不是你原理图弄错了啊 ...

如果原理图错了,IC是会报警的,后端随便取一个器件都会报警。而且我这个板和其他4个板没区别呀,我也觉得纳闷,难道是PCB制造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原理图错了,IC是会报警的,后端随便取一个器件都会报警。而且我这个板和其他4个板没区别呀,我也觉 ...

这种概率趋近于0,还是看看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概率趋近于0,还是看看设计吧

谢谢,还是我犯了个很LOW的错误,增益端的元器件弄错了,导致这个问题发生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