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引脚尖端 结球?

楼主(2016-11-03):
开关电源板中,MOS管的三个引脚没有剪断,用了大概半年后发现MOS管引脚的尖端结成圆球,好像打了火烧了一样,当然MOS管已经坏掉了,发现至少有4块板子这样?请问同行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尖端放电

楼主:
如何放电的?这至少要上万伏特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放电的?这至少要上万伏特吧?

哪来的这多大的高压,变压器的续流回路部分即使损坏断开,实测电压也就是700伏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来的这多大的高压,变压器的续流回路部分即使损坏断开,实测电压也就是700伏左右 ...

感性负载反峰值要高10~14倍(根据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性负载反峰值要高10~14倍(根据Q值)

实际测试过,700V左右,如果有续流回路,大概500多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性负载反峰值要高10~14倍(根据Q值)

而且,损坏的板子中,续流回路并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性负载反峰值要高10~14倍(根据Q值)

使用示波器测量的,示波器探头输入电阻是1M的

网友C:
哪里有漏电,或者放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示波器测量的,示波器探头输入电阻是1M的

上万伏用示波器量?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万伏用示波器量?晕

用示波器量的反向电压,在没有续流回路的时候大概是700V,有续流回路是大概是500V,我没说1万伏啊,只是MOS管引脚结成球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楼上有人说是尖端放电,也不知这个放电是如何产生的,雷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量的反向电压,在没有续流回路的时候大概是700V,有续流回路是大概是500V,我没说1万伏啊,只是M ...

哦,明白了,工频700多伏还不至于尖峰放电,因为管脚开档有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明白了,工频700多伏还不至于尖峰放电,因为管脚开档有2.5mm.

对啊,不是工频,大概56K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不是工频,大概56Khz

堆一坨硅胶或环氧树脂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放电的?这至少要上万伏特吧?

长时间运行积累的灰尘,高湿度的环境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