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异常问题解析

楼主:
各位大神,就485接口通讯异常问题,想和大家请教下:
我们Wifi模块搭载到对方母板上后,和对方的485通讯不能正常进行。此次我们提供给对方的V2版本的硬件,在这部分硬件设计上和之前提交给他们的V1版本是没有设计变动的(V1 版本据了解485可以正常通讯)。
对方提出无法通讯后,我让对方将他们母板上485的A\B用跳线方式接出,通过和PC互联确认透过485给他们下的log是否正常,对方反馈这种状况下,485又可以正常交互了! 我个人不是特别清楚导致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能不能帮忙解答下
1、附上我们485原理图设计,通过光耦实现隔离,另外,偏置电阻按照47K进行配置
2、我这边可以量到A\B两口对地电压大约在2.6V左右,但是AB差模值大概只有70mV不到的样子
3、另外,查看过先前485通讯异常的帖子有说和我目前选择的光耦型号也有关系,目前系统设定波特率在9600这样
4、目前子板和母板是一对一的通讯确认

疑问:
1、偏置电阻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呢?
2、导致不通讯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些?

原理图设计

原理图设计

网友A(2016-11-03):
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有2个:
1. 隔离光耦用NEC2501是否合适,见过用的最多的是6N137
2. R21和D6可以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有2个:
1. 隔离光耦用NEC2501是否合适,见过用的最多的是6N137
2. R21和D6可以去掉试试 ...

你好!
1、隔离光耦部分后续会考虑重新选型,因为之前有帖子指出,光耦本身的离散性不是很好,物料本身的差异就比较大
2、R21 我有删除,另外我更换了两个偏置电阻R18和R24为3.3K,AB口的差分电压是有变化的,改完大概有130mV左右
3、TVS有删除过,但是前后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B:
我也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但是我没有接D6,我的R21用的是120欧。我的能通讯,但是不是很稳定,偶尔不太正常!

网友C:
按照485的规范去查线上信号.直到符合规范为止

网友D:
R15太大,建议降到330R~470R;
R26太大,建议降到220R以下;
R20、R17也建议下降一半以上;
R21是没任何用处的;
D6是错误的,若用,则应采用双向的;
对于9600的波特率,R22也是多余的。
现在的光耦刚好够9600的波特率。

楼主:
感谢您的提醒,我这边会验证您的建议~~